求教此处三极管的作用,谢谢

楼主(2019-06-19):
如图是电源的一部分,PWR-EN和PWR_EN分别是15V转5V 和 5V转1.5V的使能,求教此处三极管的作用,感激不尽。

网友:
啥情况?5V、1.5V是在三极管E极输出?看不懂呢

网友:
poweren信号是高有效低有效?5V转1.5V使能是12V电平?把整个电路截出来,要不鬼知道这三极管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
输入5V   输出5V
输入0V  输出0V
像一个射水器似的?
等楼下指点!

网友:
使能有了,输出在哪?

网友:
PWR-EN和PWR_EN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5V转1.5V的使能驱动15V转5V的使能啊?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电平转换,而且逻辑状态不翻转,就是逻辑0有0.6V残压。

网友:
7楼说的对,无非是电平转换,R192不焊接的时候起作用。
但是电压似乎拉不到0.6V,能在1V左右。

网友:
输出在哪

网友:
就是一个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