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可以接有源晶振否?

楼主(2019-06-19):
请教大神,CC1101典型接无源26M晶振,不知道能不能接有源26M晶振?

网友A:
oscin可以接,最好串个电阻

但是何必呢,有源贵了2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cin可以接,最好串个电阻

但是何必呢,有源贵了20倍

无源温飘大啊,温度一上去就频偏了,想弄温飘小点的; 用无源的,到115°C就无法通讯了。
wye11083老大您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降低传输速率能解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源温飘大啊,温度一上去就频偏了,想弄温飘小点的; 用无源的,到115°C就无法通讯了。
wye11083老大您 ...

你换3225的贴片石英晶振呗。不知道你用的哪种晶振。陶瓷的貌似差些。我这边一直用的石英的(25m,24m,19.2m为主,cpu/网卡/usb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3225的贴片石英晶振呗。不知道你用的哪种晶振。陶瓷的貌似差些。我这边一直用的石英的(25m,24m,19 ...

买了亿佰特的模块来测试,上面贴的就是3225晶振;一高温就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