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串口重视显示被占用,怎么换都没有用

楼主(2019-06-19):
各位大佬好
我的电脑的串口总是显示被占用,
但是去查又设么都查不到

只能用STM32
只能用USB-TTL
但是只要用USB-485,就会扑街,非常郁闷,

我试着在注册表上清了串口一次,没有用,请问大家有碰到的吗,怎么办啊?

请指教!!!!!!

楼主:
晚上试过重装串口驱动,删除隐藏串口,没用

网友:
最好上图,如串口监控。

网友:
试试CommMonitor,看看串口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脑装虚拟机之类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装虚拟机之类的软件吗

没装虚拟机啊

网友:
是笔记本么? 不是有啥红外的设备? 或者啥虚拟软件。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串口的串口号。不行的话改一改串口号。如果是台式机,主板的型号是啥?

网友:
查一下是哪个软件在占用,如果不是开机后就占用,就注意是打开哪个软件后开始占用的。

或者像上面网友说的,改一下串口号的
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一下串口,看下情况

网友:
串口先别接板子,电脑启动好了再接usb-485,再接板子。
之前有几次一直接着485线开机,打开端口出错。也没看出占用。
这种情况可能是给识别也串口鼠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