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嘉立创贴片如果买料的话是不是整盘买?

楼主(2019-06-20):
请问下嘉立创贴片如果买料的话是不是整盘买?还是最少买多少?三五个可以吗?如果少的话怎么上机贴?

网友A:
嘉立创SMT 支持的贴片元件 你几乎不用考虑买几盘 这种问题.   用几个收就几个的钱.

网友B:
楼上都没看清问题,是嘉立创自己做板自己贴,我们下单需要买多少料。
嘉立创那里有详细说明,不需要多买,直接在线下单就好了,嘉立创自己贴会用成盘的,但是你只需要付你用料的价格就行了。

教程自己到嘉立创网站上找吧,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SMT 支持的贴片元件 你几乎不用考虑买几盘 这种问题.   用几个收就几个的钱. ...

好的,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没看清问题,是嘉立创自己做板自己贴,我们下单需要买多少料。
嘉立创那里有详细说明,不需要多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