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需要成本的,够用就好,接地孔不要放得太离谱!

楼主(2019-06-20):
做LAYOUT设计,对于接地孔放得密密麻麻,有时候能放出一个花出来,其实这些成本非常大,而且我们大数 据显示的是,所有钻孔中60%是接地孔,而只有40%是线路孔,60%接地孔我认为最少能减少到一半无用孔,如图:
我在这帮大家算一笔帐:有时候一片板上多放了300个无用孔,做1万片  就是300万个孔,而我们用的是20万转速的主轴,6个头,
1)普通TG板材钻3片,一小时钻12000个孔, 这样算下来6个头的钻机 1个小时钻3片的话能钻21万孔,  300万个孔,一台钻机我得钻15个小时左右,15个小的机器,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全是浪费
2)如果是中TG更是离谱,  一小时钻10000个孔,这样算下来6个头的钻机1个小时钻2片的话能钻12万孔,300万个孔,一台钻机能得25个小时左右 ,25个小的机器,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全是浪费

读完上面的数你是否有感受,接地孔够用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主要是浪费太可惜,确实要用的再多也不算多,,如果实在太多的话,又会产生一个多孔费出来!

网友:
一般除非是高频和大电流,我地线孔最多每个片区只放10个。。
上次我那老板叫他学生做的那块显示板,明明就是一个HC959驱动的16位数码管,他地线孔放得和高频板似的,好像孔多不要钱一样。。。

网友A:
这个孔,如果是高频板,不是想打就打,想删就删的。 就楼主位的这个板子看来,似乎孔的意义不大。哦。还有多孔费这一说法啊? 是单位面积上超过多少个孔收费么?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放那么孔干嘛。稍微做大一点孔径,放少点,难道就不等电位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嘉力创可以出个简单的教程:放多大的过孔,放多少才合适。
另外,还有丝印的减少。例如见过这样的:LQFP 封装,里面一个方框,外面一个方框。这有必要吗?
因此,哪些丝印是无必要的,也可以出个简单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如果是高频板,不是想打就打,想删就删的。 就楼主位的这个板子看来,似乎孔的意义不大。哦。还有 ...

时间就不说了,钻头也是要钱的啊,很多制板厂批量时,过孔也是要算钱的

网友:
这些孔太多了,确实浪费。

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在另外一家公司上班,那个时候主要是做那个手机按键板子(没错,山寨手机的,那个时候山寨机还在火爆阶段的晚期)。
大铜皮上全是像上面这种密密麻麻的过孔,一块合拼好的大板子上,孔数不是10万个就是8万个,钻一手板子要几乎钻一天时间。这生意完全没法做。
后来没办法,删过孔,客户基本上都没什么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放那么孔干嘛。稍微做大一点孔径,放少点,难道就不等电位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嘉力创可以 ...

丝印不耽误工时,也就浪费微乎其微的油墨而已。

网友:
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没什么意义,还要白白消耗放置过孔的时间,个人感觉,如果不是高频板,小板子四五毫米间距放置就足够了。

网友:
这种做法通信板比较常用。主要是基于EMC考虑。相当于一个栏栅,多大的干扰波长,决定过孔之间的间距,抗干扰的一种处理。
还有一种就是增加散热的速度。一面是功率板发热量大,另一面贴散热片。
我想pcb设计者肯定是基于产品的性能才这样子做的。

网友:
椭圆形孔是怎么钻出来的?两个钻头?

网友:
高频和大电流板是必须要的,其他一般不用那么多

网友:
嘉立创可以出一些教程指导一下

网友:
布局做的好,没有多少过孔

楼主:
这些板子,我可以肯定的给你们说,不是高频板,以高频毛关系也没有,只要是设计的不了解生产而导致!

网友C:
说不定人家就说大电流,高频,只是你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人家就说大电流,高频,只是你不知道呢

看板子了。能看出来的。线路非密集区我一般是从pcba强度来考虑,尽量保持整板密度大致相同,要不然过smt容易弯。

网友D:
支持JLC的说法!可以按单位面积超过多少孔加钱!嘉立创出一些教程指导也很有必要!比喻尽量通用孔径大小也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板子,我可以肯定的给你们说,不是高频板,以高频毛关系也没有,只要是设计的不了解生产而导致! ...

大板子放孔也是无奈。孔密度不均匀过smt就废了。铜皮也是。有铜的地方会变形。孔均匀一些可以让pcb尽量保持平整。

网友:
如果孔收费了估计就少了,孔多孔少都是一个价当然人家没违规,

网友E:
过孔分布不均匀 确实容易弯弯。  过孔多了,板刚性也会差些。

网友:
用了AD的Via stitching功能以后,基本上整板都是过孔了。

网友:
很多是依葫芦画瓢。
前几天拿到一块4G模块的开发版,也就是块母版。接地层,密密麻麻的过孔,孔径8mil
好像没啥必要。这个开发版给用他模块的用户一个不好的暗示,加过孔使劲加这样可靠……

网友:
刚才还有人回我说一张板至少要1000万个孔才正确。

网友:
我想说  当年我还是稚嫩新人的时候也是这么打孔的么,    会打这么多孔的都是觉得自己了解了点信号完整性原理 然后半桶水的人才这压根打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板子,我可以肯定的给你们说,不是高频板,以高频毛关系也没有,只要是设计的不了解生产而导致! ...

你们很喜欢用收费来引导客户啊,这也是正确的做法。
规定一个合理的单位面积钻孔数限制,超过限制的每个孔加收若干钻孔费即可解决。
毫无必要的增加过孔,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问题是,有些看起来多余的钻孔,谁能保证一定没用?有时设计者自己都不清楚,所以不敢随便删

网友:
哈哈,至少我考虑过钻孔麻烦。我甚至要把X Y对齐

网友:
一般每平方厘米多少个过孔是合理的?

网友:
发个技术引导,专业点的,对于多少频率,间距多少为宜。

网友:
这过孔布得绝对差评,太随意了,像咱们有强迫症的,一定要水平竖直对齐,然后等间距排列,就为了好看

网友:
根据工艺给出参考,那么,
一般每平方厘米多少个过孔是合理的?孔大小范围?

网友:
哈哈前段时间还在讨论说替板厂节约钻头,这下就来了,打回原形……

网友:
高频板吧,的确是技术要求。。。不过一般的 的确是不需要。。。我四层板 一起都不放多余的额外的接地孔,我认为接插件或者打不得已的接线地过孔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孔分布不均匀 确实容易弯弯。  过孔多了,板刚性也会差些。

铺铜不均也会弯。。。

我在想JLC是不是以后还会提出铺铜过多造成资源浪费?收铺铜费?
哈哈哈 JLC忠实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铺铜不均也会弯。。。

我在想JLC是不是以后还会提出铺铜过多造成资源浪费?收铺铜费?

铺铜不会产生的额外成本!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的过孔,也测量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开天大的玩笑,这不是骗客户,这个不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兄弟,亏你想得出来,你这样修改客户文件,是要被干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这个是底线,不能碰的。

还不如收费来得快,解决的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这种操作,我也是服你了。流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支持你,其实你只是希望jlc尽快上塞孔工艺而已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不仅坑客户,也给自己挖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塞孔工艺就好办了。
把那些多余的过孔都做成假的,只需表面印刷就行,就说孔被塞上了,看不出来的。
接地 ...

这样的想法很危险。

网友:
看看矿机的孔,为了导流我在设计的时候放了N多的孔。估计比楼主位的还要多。

网友:
地线上打些过孔还是有作用的,但打太多也着实没必要。我以前就喜欢打孔,密密麻麻的,大小还不一样。
现在好多了,能不打就不打
其实JLC可以出一个指导,从两个方面入手:
1. 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需要地线打孔,打多少合适,这个跟工程师自己的产品相关
2. 告诉大家打孔怎样打孔最规范,能最大降低打孔成本,提高效率,这个跟JLC自身有关
这样可以让那些乱打孔、反正打孔也不要钱、多打也没坏处的人,学会如何打孔

网友:
我们刚设计了个DDR双面板,计划跑300mhz,那过孔,放的连布板的都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这过孔看着也太别扭了,对于强迫症来说,放过孔一定要垂直+水平对齐才行

网友:
这过孔是先用工具生成再手工补了

网友:
加收钱吧

网友:
我现在是一个个放的,懒得放太多的孔。建议把过孔太多增加成本这个写到你们下单页面,大部分人看到了心里会有个底线。

网友:
这个孔放的很随意啊。。。

网友:
我一直是100mil间距,阵列打孔,pads上这个功能真的方便,以前在深联PCB打样,他们从来没吐槽过,哈哈。

网友:
这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我现在都是尽量做大的过孔,然后只放几个就行了,放好多小的孔不好看

网友:
造过孔使上下层快速热交换的怎么讲.这个真要看实际需要.还有需要大电流,要减小电阻的多过孔.另外,嘉立创过孔失效率还是较高,冗余过孔也是必要的.

网友:
这个设计板子的时候我是会考虑到的生产,确实合理的放过孔就好。

网友:
我都是50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JLC的说法!可以按单位面积超过多少孔加钱!嘉立创出一些教程指导也很有必要!比喻尽量通用孔径大小也 ...

过孔多收钱没有意见,那么同时过孔少是不是也应该优惠呢?
我做过一个20cm*10cm的板子就一个过孔(放这个过孔还是因为不放不能自动识别外形而放的)。

网友:
普通板确实没必要

网友:
2层板,没有地层,靠过孔减少接地阻抗,确实是大多数都是非必要的,以后尽量减少一半,除非大电流

网友:
支持,不要浪费

网友H:
请问这款PCB的过孔是不是接地孔放得太离谱

网友:
上次我貌似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PCB行业应该要根据孔多少甚至是大小计算收费,无论你是设计需求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按数量收费最合理的

网友:
过孔  焊盘  腐蚀  绿油  等等一切的工艺都需要成本,嘉立创直接停产吧,解散员工 ,这样就不需要成本了 把地卖了  还能再挣一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款PCB的过孔是不是接地孔放得太离谱

感觉有点多

网友:
很久以前有一个板厂,做批量时,会有过孔统计数,好像是单板超过多少过孔需要另外收费。过孔越多,收费越高。从那以后养成了过孔够用就好,不多放的习惯。但自从在嘉立创做板之后,这个习惯貌似渐渐淡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款PCB的过孔是不是接地孔放得太离谱

这个板的过孔看样子是手工随便乱放的,这叫我这种强迫症的人看得很不爽 。能排整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款PCB的过孔是不是接地孔放得太离谱

我好像认识这个板,DCDC芯片的验证板 ,永远处于无库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