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能否用25M的晶振,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0):
请问坛里的大神,
CC1101能否用25M的晶振,会出现什么问题?
会很明显影响收发距离么?

网友A:
我晕,不要乱来。(1)pll不对,vco可能不起振,(2)频点偏移,搞不好成了非法无线电台。。

网友:
非法无线电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不要乱来。(1)pll不对,vco可能不起振,(2)频点偏移,搞不好成了非法无线电台。。 ...

老大,有那么严重啊。
因为符合我要求的26M晶振不好找,25M的好找很多;因此想试试;
另外,我这个CC1101功率很小的,买了的开发板原封不动的发射距离也就不到两层楼;也就楼上楼下的距离;
因为看CC1101的datasheet可以选择26M-27M,好像没有很严格限死的?这样是否用25M也能正常工作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有那么严重啊。
因为符合我要求的26M晶振不好找,25M的好找很多;因此想试试;
另外,我这个CC1101 ...

那你看看PLL,VCO之类的能不能调,还有,TR必须同频点。另外,像USB之类的就直接废了,只能用SPI,IIC之类异步/同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PLL,VCO之类的能不能调,还有,TR必须同频点。另外,像USB之类的就直接废了,只能用SPI,IIC之 ...

感谢∑老大出手相助,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