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AC220V 转 USB手机充电的方案,要能支持快充的

楼主(2019-06-20):
请推荐一个AC220V 转 USB手机充电的方案,要能同时充3台手机,要支持快充的。

网友:
充电器,放三个usb头不就是了吗

网友:
快充也好几种协议啊,还得具体看你被充电设备

网友:
去充电头那个网站去找找

网友:
一个路acdc电路加3路快充IC不就行了 3路同时快充的还没看到过

楼主:
我是要量产的,不是DIY.

网友:
量产应该先说明出哪个市场,外形容积限制,以及快充需要哪些协议,才有的讲啊,不然人家怎么给方案。
如果你3口要同时快充,目前只有两种办法,要么里面塞仨支持快充的AC-DC,要么一个AC-DC+仨支持快充的DC-DC。LZ没讲清楚要啥协议也没法给出适合的型号。
一般设计时候考虑一个就是目标地区的EMC要求,然后设计上的成本限制,以及内部的尺寸限制。
目前直接给的方案,一般协议都不是非常全,或者支持的profile都不是很全,如果LZ要求支持的比较全面,那成本会指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