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类似WS2812这种集成IC的LED灯珠是否有单色的

楼主(2019-06-20):
请教坛友,类似WS2812这种集成IC的LED灯珠,是否有单色的?因为只是用来控制大量LED灯珠的分别点亮或熄灭。

网友:
这种灯主要成本应该在芯片,单色的也不会便宜多少钱,用彩色的你想用哪种颜色调哪种颜色不行吗?

网友:
有的,不过不是太多,以前找过一家TB店,说是有白色,但要订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_u=k9hcj01714

网友:
RGB可以调出白色吧?
另外WS2811可以外接LED

网友:
感觉这个灯调出来的白色也挺好看的

网友:
调出来来颜色好不好要看灯珠颜色正不正,有些灯珠白色偏色很严重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楼主:
看来要找单色的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