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突然进不了系统,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9-06-20):
安卓手机突然启动不了,通常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
某手机刷了很多次,不是喜欢刷机,是手机进不了系统,或者无限重启,不得不刷机的:(
刷完机,又能用一段时间了,但是不知道何时又突然不能进系统,为何会这样呢?

有一次是关机关了几分钟,还没关成,急于关机,拔掉电板,导致不能进系统,之前也拔过多次,都没出问题,那次为何就出问题了呢,之后再也不敢随便拔电板了

还有2次是关机后,突然就启动不了,也没特别操作,为何突然就启动不了呢?是否内部flash品质有问题呢?这种问题有办法排查么?

还有一次是某app安装xposed,重启就进不了,xposed没用上,就进不了系统。root挺好玩,也听危险,你们有搞坏机器的经历么:)

大家有安卓手机突然不能启动的经历么?欢迎说出自己的经历:)

网友:
我觉得你该换个手机

网友:
没坏过。现在root也没啥意思

网友A:
估计硬件有瑕疵,换一只吧

网友:
丢了文件了吧,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存储器挂了

网友:
早已退役的红米1S,ROOT过的,给小孩当音乐播放器用,莫名其妙就不能进系统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
三星手机 很容易挂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能解决不

网友C:
我一手机TF卡坏了就这毛病

网友:
啥手机呀,该换了吧

网友D:
EMMC坏掉了,即使刷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寿命到了。改换手机了,是不是在启动界面卡住了?是的话双清下,启动的时候等久一点。等个把小时,可能可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手机TF卡坏了就这毛病

内置卡不叫t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件有瑕疵,换一只吧

主要是emmc有瑕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C坏掉了,即使刷好也用不了几天。

一次挂掉,刷好能用半年1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能解决不

这次是直接进不了recovery,只能线刷

网友:
换水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卡不叫tf吧

我的内置存储没有坏啊,只是TF卡坏了,拔了卡重启就好了,好几个APP要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