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还有多少人用的XP操作系统?

楼主(2019-06-20):
我们的PC端下单小助手,偶尔会出现页面白屏的问题。这个涉及到我们小助手所使用的浏览器内核问题。
当时为了支持XP系统,我们选用了比较老的版本。
现在要解决此问题,可能需要小助手采用更高的浏览器内核版本。
因此,我们需要评估下,是否需要继续支持XP操作系统。
如果要支持,我们的小助手就需要针对XP的出特定的版本。
因此想知道下,各位有多少人使用XP系统,为什么还在使用XP系统?
单选投票, 共有 831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6.13% (134)
40.79% (339)
0.96% (8)
40.43% (336)
1.68% (1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提一个建议,使用xp的人不喜欢改变,肯定不愿意用你们的下单助手,还是在用网页版。

网友:
XP比例够高的呀28%

网友A:
我用protel99,同时也用XP.

网友:
项目中会维护一些古董件(比如富士通单片机),
XP下调试方便,其余日常用的工具也都兼容,性能正常,没有更新系统的动力与必要性
虽说安全性欠佳,但XP微软官方安全补丁截止上月仍在发布

下单小助手中是预览显示不出来,显示“非法调用,程序即将关闭! error in render process”,
当然下单功能正常

网友:
如果我的电脑能装XP,或WIN7,我肯定不用win10

网友:
平时工作用WIN7,虚拟机装XP和Linux

网友:
下单助手在xp下也不好用,我以为win7 10下更好呢

网友B:
反馈一下,用的是win10系统,小助手不能登录,就是卡在那里不动。

网友:
要不弄个xp版就是…只要能下单就行

网友C:
XP/WIN7/UBUNTU都在用
由于XP很重要,所以投了个XP。
XP是我的兼容性支持机&验证机、备用机。
如楼上所说,现在仍然需要XP来维护和使用一些老旧的设备和软件。
&如楼上所说,使用xp的人不喜欢改变。
虽然画板子和下单可以使用额外的机器,但这很不方便。
而且虽然现在主力机是WIN7,但仍然觉得XP舒适得多。
建议保留XP的特定版本并支持800*600/1024*600的屏幕尺寸。
该特定版本可以不支持一些新的功能和特性,只要能正常下单和查看基本信息即可。
在现役WIN7设备寿命终止后,将完全转至Linux,WIN8和WIN10是不可能的。
(请路过的各位不要向90后老年人推荐WIN8/10)
如果推出XP特定版本有困难,或某一天win7也不再支持了,或低分辨率屏幕不再支持了,我可能选择:
1.虚拟机
2.Linux下wine类运行windows软件
3.尝试解剖小助手来自寻方法
4.采用其他方式或地方下单

网友D:
xp最多4g不到的内存,搞多点东西应该就容易卡吧,或者对硬盘压力(虚拟内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一下,用的是win10系统,小助手不能登录,就是卡在那里不动。

你客户编号多少?我安排人看下

网友:
4台电脑,两台win7,一台xp,一台win7+ubuntu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客户编号多少?我安排人看下

好的,我的编号:07157A

网友:
引用 网友C:
XP/WIN7/UBUNTU都在用
由于XP很重要,所以投了个XP。
XP是我的兼容性支持机&验证机、备用机。

新的VMWARE已经可以无缝连接USB设备了。非PNP设备连接可能永远都是个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p最多4g不到的内存,搞多点东西应该就容易卡吧,或者对硬盘压力(虚拟内存)大 ...

XP打个补丁就能解锁64G内存,但会禁用休眠(不影响待机)
XP16G内存用了几年没发现什么问题。甚至XP做宿主机,用VMWARE10给单个虚拟机开>4GB内存使用也正常

网友:
很多老电脑还是用XP,

网友:
工作电脑XP,软件兼容需要

网友:
家里电脑是win7,公司电脑是xp

网友:
winxp,win7,win8都在用

网友:
XP和win7都在用,投的win7

网友:
用过win7,回不去xp,使用过win10回不去win7了。

网友:
不是多选,事实上win10和osx一半一半

网友:
XP, WIN 7都在使用

网友:
还有这么多人还在用XP?

网友:
新主板装win7麻烦,win10还不习惯,最后还是用的win7。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tel99,同时也用XP.

请接受采访实用二十年前的软件是什么体验?

网友:
现在普通家庭pc更新的可慢了,我给你提供个数据,我是做在线教育pc端软件开发的。大概有12%点多的用户是用xp的,这个数据还是在技术支持把有条件装win7的机子都装win7的情况下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XP打个补丁就能解锁64G内存,但会禁用休眠(不影响待机)
XP16G内存用了几年没发现什么问题。甚至XP做宿主 ...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用xp?

网友:
Xp还有这么多人用,神奇的

网友:
我台机是xp的  本本是win10的

网友:
如果不是微软强制停掉了支持XP的mse的在线升级,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系统的,特别是win7,打满所有不补丁,绝对比WIN10LTSB或LTSC的还要占磁盘空间大。
现在很多软件不再提供对XP的支持,这才是XP逐步退出的主因,实在不是因为XP不行了。

网友:
XP显老了。现在笔记本win7,台式机win1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PAE技术,也算老古董了~

网友:
一直用XP,稳定,体积小,速度快,(老软件)兼容性也好。我会一直用下去的。

网友:
win10主打 偶尔xp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接受采访实用二十年前的软件是什么体验?

99se很好用啊,基本的功能完全满足要求,对硬件要求还低。不足的地方也有,只是目前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
我的surface3p还是出厂的win8.1

网友:
用助手是冲着优惠去的,功能上没有动力去安装使用它。网页足以

网友:
xp在很多硬件上还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毛子还有把wine移植到xp的补丁(onecoreapi)能让xp兼容win7的API,甚至dx11都支持
当然还并不成熟就是了

网友:
现在微信、QQ电脑版都还在支持XP

网友:
还有这么多人用武林奇毒: 闻到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毛子还有把wine移植到xp的补丁(onecoreapi)能让xp兼容win7的API,甚至dx11都支持
http://shorthornprojec ...

能不能分享下你的64g内存方法,我现在连4g内存都认不了,xp32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PAE技术,也算老古董了~

这个并不能在32位xp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分享下你的64g内存方法,我现在连4g内存都认不了,xp32位系统

使用4G以上内存(或dma地址开始)就是依靠PAE实现

百度 xp64g 就行,开机启动菜单时会增加新项,倒是不用担心搞出问题

不过可能和系统个别硬件的驱动不兼容(比如atheros家的wifi网卡)

如果有usb声卡usb摄像头,就进PE再用附件里面的sys覆盖到system32\drivers里,否则用的时候会卡住

网友:
说实话,我正在逐渐离开windows,有些工作让ubuntu做,准备入手MAC,实在没办法完成的只有用win7了,我与微软的盗版关系应该终止与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接受采访实用二十年前的软件是什么体验?

我也在用99se,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接受采访实用二十年前的软件是什么体验?

其实使用上感觉并无太大差距,以前也一直用protel99, 最近几年才转AD,至少很多快捷键是一样的,批量修改有点不同。

网友:
公司用win10,在家用win7

网友:
没想到 Win8 竟成了最小众了哈哈

网友:
我用XP  同时也用protel99

网友:
公司的电脑还是xp,在家就用win7

网友:
win7和xp都用,win10目前还不太习惯

网友:
我这上网用的WIN7 。小助手,下单的,用的XP。 很老的机器。公司制定的。没人有勇气折腾那台机器。

网友I:
很好奇。为啥有这个投票的帖子? 其实呢,是不是你们的小助手可以自动收集一下这个信息呢? 收集来的数据比投票出来的准确吧。

网友:
我就知道WIN7肯定最多的

网友:
电脑装的XP+WIN7,99%的时间在用XP,个人觉得XP还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
win7 64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很好奇。为啥有这个投票的帖子? 其实呢,是不是你们的小助手可以自动收集一下这个信息呢? 收集来的数据比 ...

如果软件能随随便便地收集信息,那他不就和360,金山,百度一样流氓了吗。

网友:
一直用XP,主要是对硬件要求低,我的电脑是CPU:T4400,2G内存+240G固态,,虽然XP不支持TRIM,但是运行起来速度也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软件能随随便便地收集信息,那他不就和360,金山,百度一样流氓了吗。 ...

你可以试着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这流氓的定义也太广了吧。
http://ip.tool.chinaz.com/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软件能随随便便地收集信息,那他不就和360,金山,百度一样流氓了吗。 ...

操作系统
Windows 7
分辨率
1600*900
语言
zh-CN
浏览器
Chrome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3.0.3239.132 Safari/537.36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软件能随随便便地收集信息,那他不就和360,金山,百度一样流氓了吗。 ...

记录个IP地址、操作系统类型、浏览器类型、分辨率就是流氓?
我只能说我心里的流氓的定义与你有所不同。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想提了,想想真可笑,自家的网站提示自家的助手浏览器版本太低,真是无语

网友:
WIN10很好用啊,至今没发现不兼容的开发软件,KEIL,MDK.IAR,AD16,ICCAVR,等等

感觉比win7更加畅快

网友:
虚拟机中还有win7和XP的系统,有的软件只能在XP下才能运行

网友:
公司有一些老的笔记本做测试用的,只能安装xp,1g的ram,跑win7都慢

网友:
主要一些专业的软件,只能在XP系统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想提了,想想真可笑,自家的网站提示自家的助手浏览器版本太低,真是无语 ...

你理解错了吧,我们会提示小助手版本低了。因为有些功能要新版本才支持

网友:
xp,习惯了只要能用就懒的换

网友:
我本人用win7,公司有的老旧电脑还是用XP.

网友:
还有这么多人用xp

网友:
我用XP  同时也用protel99,需要时用AD

网友:
win7 64,谁还记得 vista

网友:
WIN7 64

网友L:
我是笔记本Workstations,20G内存,一个Win10系统,上面通过VBOX装三个虚拟机,包含Linux,XP,Win7,爽的一比

网友:
新主板,win7驱动不支持,不行不win10...

网友M:
》PC端下单小助手
The download link doesn't work. can anyone upload it to baidu cloud drive?

网友:
用了好多年win7了,WIN10还不习惯。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吧,我们会提示小助手版本低了。因为有些功能要新版本才支持 ...

是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你自家的小助手浏览你自家的网站你没有做测试吗

还有那个已经退出论坛的某城,总是提示浏览器版本低

网友:
虚拟机跑xp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你自家的小助手浏览你自家的网站你没有做测试吗

还有那个已经退出论坛的某城,总 ...

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麻烦你截个图。另外你的客户编号多少

网友:
WIN10的估计很多是新电脑装不回老版系统的选择。

网友:
主机Win10 x64, 虚拟机WinXP, 为了跑一些旧软件。

网友:
WIN10 尝鲜后  就没换回旧系统,常用的软件   也没发现兼容性问题,目前已用3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PC端下单小助手
The download link doesn't work. can anyone upload it to baidu cloud drive?

http://download.sz-jlc.com/jlche ... sit_setup.3.3.1.zi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E1qJAXbovdZRVaUTnizDw 提取码: 3d5s

网友:
Now I have it downloaded. Thanks.
However, it always report the following errors: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请检查网络重试"

网友N:
也来个问卷,用XP同时也用protel99,是不是35岁以上的吗?
有没有20多岁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来个问卷,用XP同时也用protel99,是不是35岁以上的吗?
有没有20多岁的 ? ...

应该有吧。看他跟谁学了。

网友:
WIN10的居多

网友:
这个统计数据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不客观。因为我估计年纪大的、用老软件的、仍然坚持xp 的可能不一定有上论坛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软件能随随便便地收集信息,那他不就和360,金山,百度一样流氓了吗。 ...

搜集个操作系统还好吧,所有浏览器都是主动向服务器报告操作系统的。。都不用额外搜集

网友:
win7 32位 SDK更新速度慢, win10 64位

网友:
win7 64bit 用来干活、禁止联网
虚拟机装XP,用来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来个问卷,用XP同时也用protel99,是不是35岁以上的吗?
有没有20多岁的 ? ...

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网友:
XP/WIN7/UBUNTU都在用,投WIN7,
常用WIN7,

网友:
win7 ,win10

网友:
很多年没有用XP了,估计利用率很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笔记本Workstations,20G内存,一个Win10系统,上面通过VBOX装三个虚拟机,包含Linux,XP,Win7,爽的 ...

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win7和Win10都有在用

网友:
有两台老旧的设备还是XP系统,不过只是采集数据。其它的都是win7或者win10

网友:
win10居然都与win7持平了,唉

网友(2019-08-08):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麻烦你截个图。另外你的客户编号多少

就是这个现象

楼主:
你客户编号多少?

网友:
pc只是个工具,什么系统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