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机箱内、左右各一个、固定竖直板卡的塑料件。

楼主(2019-06-20):
图如下,该塑料件底下有螺丝,拧在机箱上,左右各一个、中间有槽、可以插入一个板卡、插入板卡后上面一个金属件可以卡住板卡;不知道是否为通用件、如果是通用件、叫啥名字?

网友:
淘宝去找,有的,我找过,PCB固定柱

网友A:
是通用件,买过,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用件,买过,不太好用

还记得叫啥名字么,搜索“PCB固定柱”貌似找不到

网友B:
关键词:PCB板尼龙导槽、塑料线路板卡槽、配电箱长导轨固定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PCB板尼龙导槽、塑料线路板卡槽、配电箱长导轨固定条

  靠谱,虽然还没找到一样的、但根据你提供的名字找到了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