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手机电池,怎样保养,才不会起包呢?

楼主(2019-06-21):
有几个手机,平时不怎么用,就放抽屉里,半年一年不用,打开抽屉,手机好的,电池都鼓包了:(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用的手机,电池都还是正常的。
只听说过充会鼓包,不用竟然也鼓包,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同问,6S 放了半年,充不进电了也开不了机,该怎么搞?

网友B:
有资料说,满电存放会鼓包。

网友C:
不能满电存放,   3.7V 低温存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满电存放,   3.7V 低温存放

你这是要废了的节奏。我记得是通常40%还是60%长期存放,并且要至少3个月补一次电。

网友:
扔掉,换新的

网友:
80%的电量保存。

网友:
充一半电

网友:
3.7V保存,感觉锂电池也挺娇贵的,期待有一种实惠耐操的电池被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满电存放,   3.7V 低温存放

多低的温度呢,夏天很热,难道把电池放冰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废了的节奏。我记得是通常40%还是60%长期存放,并且要至少3个月补一次电。 ...

3个月补一次电,这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80%的电量,低温保存,电池能拆开就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说,满电存放会鼓包。

一直插电,然后开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废了的节奏。我记得是通常40%还是60%长期存放,并且要至少3个月补一次电。 ...

补电是不是太繁琐了呢:(

网友:
3.85v保存。

楼主:
锂电不是3.7v么

网友E:
每半年 单节电池充到3.8V左右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半年 单节电池充到3.8V左右存放,

4楼说不能满电存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低的温度呢,夏天很热,难道把电池放冰箱么

房子的一楼,阳光不能直射的阴凉处。

网友G:
锂电不能满电或者空电存储,必须要半电存储,工厂一般都是3.85V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说不能满电存放

单节满电是4.2V

网友H:
充电 或者 放电  到 3.85V 保存    然后几个月检查一次  不够的补电      要维护的   不然鼓包很正常

网友I:
换电池吧,原来的nokia都是换电池,新的iphone也是换电池……

楼主(2019-07-25):
引用 网友G:
锂电不能满电或者空电存储,必须要半电存储,工厂一般都是3.85V

半电,高温情况下,不容易鼓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电池吧,原来的nokia都是换电池,新的iphone也是换电池……

手机挺多的,都换电池,那也是吃不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 或者 放电  到 3.85V 保存    然后几个月检查一次  不够的补电      要维护的   不然鼓包很正 ...

如何到3.85v,自动停止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房子的一楼,阳光不能直射的阴凉处。

夏天 顶楼好像不怎么阴凉啊

网友J:
笔记本电池充到80%,存放1年,充不进电了,所以存放的电池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深充深放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笔记本电池充到80%,存放1年,充不进电了,所以存放的电池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深充深放一次。 ...

这个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塑料袋包好放冰箱冷藏室里存放,不能在满电的情况下存放。

网友:
不用充满  3个月至少补一次

网友K:
锂电池的保养实在是太麻烦了,手头几十节各种各样的电池,每半年就要花上几个小时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锂电池的保养实在是太麻烦了,手头几十节各种各样的电池,每半年就要花上几个小时搞一搞 ...

你是不是有好多手机

这么多电池,怀孕了几个呢

网友L:
电池在放电的化学反应过程中容易产生结晶,导致绝缘层刺穿短路 ... 鼓包 ...

所以上面的兄弟们说得对:半电 + 低温储存,尽量减慢和减少化学反应过程。

相关信息来自于一篇锂电池失效研究论文。

本人非此领域的专业人士,若说错了请见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在放电的化学反应过程中容易产生结晶,导致绝缘层刺穿短路 ... 鼓包 ...

所以上面的兄弟们说得对:半 ...

低温储存,需要把温度控制到多少呢?
好像温度过低对锂电池伤害也很大

网友:
没用的东西就送人或者卖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低温储存,需要把温度控制到多少呢?
好像温度过低对锂电池伤害也很大  ...

这个需要问专业人士,但和冰箱里的剩饭剩菜放在一起,估计对电池寿命没啥负面影响。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有好多手机

这么多电池,怀孕了几个呢

超过 3/4 是航模电池,这锂电池真是不成熟的产物,维护麻烦,又危险,光是配套的防爆箱防爆袋就准备了好多个。
按 3.85V + 阴凉保存,不过冷,不过热,低于 3.75V 就补充到 3.85V,基本上几年寿命期内不会环孕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说,满电存放会鼓包。

没电就不会鼓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过 3/4 是航模电池,这锂电池真是不成熟的产物,维护麻烦,又危险,光是配套的防爆箱防爆袋就准备了好 ...

阴凉保存,你给你的电池配空调了么

怎么保证充电到3.85V?你用万能充搞的么,是电池一个个塞进设备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需要问专业人士,但和冰箱里的剩饭剩菜放在一起,估计对电池寿命没啥负面影响。 ...

你真准备把锂电池放冰箱理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阴凉保存,你给你的电池配空调了么

怎么保证充电到3.85V?你用万能充搞的么,是电池一个个塞进 ...

有些充电器是有保存模式的

网友M:
那些新手机降价的原因会不会也有考虑到出厂时间太久,电池耗干的情况!(关机管理芯片应该是用的超低功耗)
上次一台5S是跟网络一起的,一直插着充电,一天下班,发现整个屏幕被拱起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真准备把锂电池放冰箱理啊

冰箱也经常拿来放些非食品啊 … 例如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6S 放了半年,充不进电了也开不了机,该怎么搞?

你现在用啥手机呢,竟然让6s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些充电器是有保存模式的

上哪里买这种充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冰箱也经常拿来放些非食品啊 … 例如锡膏。

你真的把锡膏和食品存放在一起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真的把锡膏和食品存放在一起么

可以放,但要密封好,因为有化合物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放,但要密封好,因为有化合物挥发。

你怎么密封的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密封的呢

塑料袋包好,把气挤掉,夹子一夹袋口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塑料袋包好,把气挤掉,夹子一夹袋口就 OK。

放外面不是挺好么

楼主(2019-12-26):
引用 网友L:
冰箱也经常拿来放些非食品啊 … 例如锡膏。

锡膏放冷藏,木老虎会不会咬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些新手机降价的原因会不会也有考虑到出厂时间太久,电池耗干的情况!(关机管理芯片应该是用的超低功耗) ...

一直插着充电,连续几个月么

网友N:
前几年拆了一箱旧电池,听了论坛里说放冰箱保存好,然后周末回家爸妈告诉我冰箱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过 3/4 是航模电池,这锂电池真是不成熟的产物,维护麻烦,又危险,光是配套的防爆箱防爆袋就准备了好 ...

锂电不充电,放着也能出情况么
你买的什么牌子防爆箱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几年拆了一箱旧电池,听了论坛里说放冰箱保存好,然后周末回家爸妈告诉我冰箱着火了 ...

是不是被菜汤溅到,导致短路起火呢?
一箱电池,你说的是18650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被菜汤溅到,导致短路起火呢?
一箱电池,你说的是18650么

古董电子设备上的镍氢,镍镉,奇形怪状的。锂电池也有。我每个单独自封袋封上,再装盒子,再冷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古董电子设备上的镍氢,镍镉,奇形怪状的。锂电池也有。我每个单独自封袋封上,再装盒子,再冷冻的 ...

冷冻,你的意思是零下20度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直插着充电,连续几个月么

是的,因为电池容量小,还有老化问题,很容易没电。有一次就干脆一直插着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因为电池容量小,还有老化问题,很容易没电。有一次就干脆一直插着充电器 ...

老化有哪些表现?

网友M:
引用 楼主:
老化有哪些表现?

电池续航时间表现越来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续航时间表现越来越短。

有哪些方法可以减缓电池老化,增加电池充放电周期数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冷冻,你的意思是零下20度么

是的,看论坛里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看论坛里这么说的

放冷冻为什么能起火

网友O:
类似的摄像机锂电池是取下后保留一半的电量低温保存,20度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类似的摄像机锂电池是取下后保留一半的电量低温保存,20度左右吧。

低温保存,是零下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