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到I2C感觉底层和应用层都比较难,遇到的我的小瓶颈

楼主(2019-06-21):
        学习到I2C感觉底层和应用层都比较难,遇到的我的小瓶颈,没什么进步,懵逼了

顺带分享一下I2C总线规范中英文的都有,觉得中文翻译不好的可以直接看英文版的。

网友A:
IIC有哪些觉得难的呢,太笼统了,

网友B:
初学者还是老老实实的使用IO模拟的,先把IIC的时序搞的明明白白了,后面再使用MCU硬件IIC才是王道
连时序都不清楚,肯定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有哪些觉得难的呢,太笼统了,

单纯的看开发板上的运用I2C的温度传感器数码显示程序都觉得好吃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还是老老实实的使用IO模拟的,先把IIC的时序搞的明明白白了,后面再使用MCU硬件IIC才是王道
连时序都 ...

那就是,建议先放弃这个知识点吗?

网友C:
第1次听说i2c比较难的,那I2S就不要学 了,   USB就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1次听说i2c比较难的,那I2S就不要学 了,   USB就戒了吧

哈~我就抱怨一下,依然会学习的 加油

网友D:
搞个逻辑分析仪,效率高很多。

网友E:
I2C这么基本的东西都觉得难?

网友F:
找个8bit的DAC或者ADC看看源代码很快就学会了
比如PCF8591模块,
IO模拟IIC协议周立功有发过一个很详细的文档

网友G:
IIC基本属于最简单的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这么基本的东西都觉得难?

就很复杂的感觉,我多看看,应该有不同的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逻辑分析仪,效率高很多。

逻辑分析仪,好像挺厉害的东西

网友E:
买个逻辑分析仪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这么基本的东西都觉得难?

就得复杂,我多学几天再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8bit的DAC或者ADC看看源代码很快就学会了
比如PCF8591模块,
IO模拟IIC协议周立功有发过一个很详细的文 ...

好的,谢谢指导,我去找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IIC基本属于最简单的总线了。

好吧好吧,我在学习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逻辑分析仪就简单了

工作原理是什么?时序图分析,还是?

网友:
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时序图

网友:
i2c我也不喜欢,能用spi,绝不用i2c

网友H:
i2c我也不喜欢,能用spi就用spi

楼主:
引用 网友H:
i2c我也不喜欢,能用spi就用spi

好的,spi还没学到,我到了我比较一下

网友I:
大概率不是因为难,是因为懒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概率不是因为难,是因为懒

没有啦,没有啦,我要继续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我就抱怨一下,依然会学习的 加油

加油
你会成功的

网友J:
学了的心得,记得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了的心得,记得来分享下。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你会成功的

谢谢,慢慢啃。

楼主:
请教一下,I2C总线规范里的这句话说:其中一种情况是在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起始条件;当SCL 是高电平时SDA 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表示停止条件。
关于这一段代码的起始代码部分第7行代码为什么要将TM1640_SCLK设置为低电平呢?→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void TM1640_start(){ //通信时序 启始(基础GPIO操作)(低层)。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delay_us(DEL);
}
void TM1640_stop(){ //通信时序 结束(基础GPIO操作)(低层)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DIN,(BitAction)(1)); //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us(DEL);
}

网友K:
引用 网友E:
I2C这么基本的东西都觉得难?

为啥这么基本的东西,STM32的硬件I2C都没有做好呢?

网友:
I2C倒是不觉得难,我觉得 BLE 蓝牙很难 一大堆新词 反应不过来,单片机端怎么收发,PC或手机端怎样收发,,谁能科普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为啥这么基本的东西,STM32的硬件I2C都没有做好呢?

我用F0的I2C没问题,听说就F103的I2C不行,我没用过。

网友L:
103的iic我只用查询,加超时计数器,出问题了就复位iic重新初始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I2C总线规范里的这句话说:其中一种情况是在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这个情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uint8_t delay = 10;
        while(delay --);
}

static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 = 1;
        I2C_SCK = 1;
        Delay();
        I2C_SDA = 0;
        Delay();
}

//I2C写入1Byte,返回ACK=1
static bit I2C_Write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cnt;
        for(cnt=0x80; cnt!=0; cnt>>=1)
        {
                I2C_SCK = 0;
                Delay();
                if(dat&cnt)I2C_SDA = 1;
                else I2C_SDA = 0;
                Delay();
                I2C_SCK = 1;
                Delay();
        }
        I2C_SCK = 0;
        Delay();
        I2C_SDA = 1;                        //释放SDA,接受ACK
        Delay();
        I2C_SCK = 1;
        Delay();
        return ~I2C_SDA;
}

//I2C读出1Byte,0=ACK;1=NACK回应从机
static uint8_t I2C_ReadByte(bit ack)
{
        uint8_t dat = 0;
        uint8_t cnt;
        for(cnt=0; cnt!=8; cnt++)
        {
                I2C_SCK = 0;
                I2C_SDA = 1;
                Delay();
                I2C_SCK = 1;
                Delay();
                dat <<= 1;
                dat |= I2C_SDA;
        }
        I2C_SCK = 0;
        Delay();
        I2C_SDA = ~ack;
        Delay();
        I2C_SCK = 1;
        Delay();
        return dat;
}

static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CK = 0;
        Delay();
        I2C_SDA = 0;
        Delay();
        I2C_SCK = 1;
        Delay();
        I2C_SDA = 1;
        Delay();
}

C51的模拟I2C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刚学习单片机时 第一个接口写的就是i2c 当时也是觉得挺难的 现在eeprom程序经过kk级的验证 都懒的多看一眼

网友M:
能用硬件就用硬件的吧!软件太慢了也耗cpu

网友N:
楼主,看一下你的代码和34楼的代码,哪个清晰一点?你的代码用宏替换后,可以和34楼一样的,注意sda脚的输入/输出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啥这么基本的东西,STM32的硬件I2C都没有做好呢?

刚学,我会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F0的I2C没问题,听说就F103的I2C不行,我没用过。

我用的就是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3的iic我只用查询,加超时计数器,出问题了就复位iic重新初始化。

我用的就是F103的,F103的IIC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1的模拟I2C给你参考一下

哥,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复杂,有点没看懂,你看看我的第7行代码为什么又将SCLK设置成低电平,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用硬件就用硬件的吧!软件太慢了也耗cpu

硬件不考虑芯片引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看一下你的代码和34楼的代码,哪个清晰一点?你的代码用宏替换后,可以和34楼一样的,注意sda脚的输 ...

我觉得,我的代码更清晰,我想问一下你我的第7行代码为什么又将SCLK设置成低电平,有什么作用吗?
GPIO_WriteBit(TM1640_GPIOPORT,TM1640_SCLK,(BitAction)(0)); //接口输出0

网友O:
基础的接口,IIS比IIC还要复杂

网友P:
把协议弄懂就简单了

网友Q:
I2C 说难的其实都是沉不下心来学习的,   I2C 无非就是 START  STOP 信号 ,再加中间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复杂,有点没看懂,你看看我的第7行代码为什么又将SCLK设置成低电平,有什么作用吗 ...

SCLK置低是为了给SDA准备数据

网友E:
看下这个
https://blog.csdn.net/lingfeng5/article/details/73361833

网友:
iic想做好不容易的 要兼容各个厂家芯片协议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不考虑芯片引脚的问题?

得画原理图的时候就考虑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为啥这么基本的东西,STM32的硬件I2C都没有做好呢?

因为使用正版的 I2C 需要付版权费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因为使用正版的 I2C 需要付版权费

那为啥不见 AVR 的,STM8 的,STC的,TI的,NXP 的CPU的 I2C 的总线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基础的接口,IIS比IIC还要复杂

更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把协议弄懂就简单了

协议吗?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Q:
I2C 说难的其实都是沉不下心来学习的,   I2C 无非就是 START  STOP 信号 ,再加中间的数据 ...

好的,我静下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这个
https://blog.csdn.net/lingfeng5/article/details/73361833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S: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好像挺厉害的东西

前两天周未,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搞定AT24C04
是掉坑里了。

一开始准备使用renesas的自带IIC硬件驱动,后来不想折腾了,还是用的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前两天周未,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搞定AT24C04
是掉坑里了。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吗?还是觉得有点难解决

网友S:
引用 楼主: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吗?还是觉得有点难解决

不多,都说是掉坑里了。正常情况我1小时可以搞定的。

LZ,你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有仿真器等工具吗?如果都有,看着协议,一个小时应该也可以搞得定。

如果没有,就不好说了,看个人运气。

网友T:
时序,延时稍微加长点。现在都硬件IIC了,不需要调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多,都说是掉坑里了。正常情况我1小时可以搞定的。

LZ,你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有仿真器等工具吗 ...

这些都没有 现在看视频搞开发板,这些东西暂时还没有,暂时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T:
时序,延时稍微加长点。现在都硬件IIC了,不需要调软件了。

直接硬件实现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 现在看视频搞开发板,这些东西暂时还没有,暂时也买不起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有工具,调试起来只能靠猜。本来一分钟搞定的事情,可能你一天都高不定,慢慢就没有信心搞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有工具,调试起来只能靠猜。本来一分钟搞定的事情,可能你一天都高不定,慢 ...

出来实习,工资低,租房又贵,基本解决温饱。

网友U:
买个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  2w多点的  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买个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  2w多点的  一举两得

我现在只能解决温饱

网友V:
引用 楼主:
出来实习,工资低,租房又贵,基本解决温饱。

让公司买,不是你自己买
如果公司不肯买,就换一个有这些设备的公司
因为你在一个没有这些设备的公司呆10年
不如在一个有这些设备的公司呆1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V:
让公司买,不是你自己买
如果公司不肯买,就换一个有这些设备的公司
因为你在一个没有这些设备的公司呆10 ...

好的,谢谢,我申请试试

网友(2019-09-02):
搞个简易分析仪吧,前期可以那示波器对照datasheet一点点分析进步会很快的

网友:
spi确实比IIC好调

网友:
I2C还觉得难?你得赶紧到门里来,别老站在外面

网友:
i2c我觉得比较麻烦又发又收,但逻辑很简单。跳过I2C学spi吧这个容易。而且i2c的除了eeprom其他很少用到。usb和i2c比起来那就是高楼大厦和狗窝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