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带金属盖的芯片是什么呢?大小为20mm*20mm左右

楼主(2019-06-21):
想找一种芯片,拆解上面的金属盖,大小大概为20mm*20mm,这样最便宜的芯片是哪种型号呢?

网友:
过时的CPU

网友:
二楼正解,估计某宝搜487针脚的CPU,应该是白菜价了。

网友:
紫铜板车一个

LZ又不荔枝了

楼主:
CPU太大了

网友:
树莓派 3B

网友:
某宝上有给显存散热用的方型紫铜片

楼主:
能买到它的处理器当然是挺好的,不知道哪儿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买到它的处理器当然是挺好的,不知道哪儿买

你到底想要什么?纯盖子找个激光打磨的可以打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想要什么?纯盖子找个激光打磨的可以打图案。

那价格会很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价格会很高吧

很便宜。你找激光刻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