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弱信号的场合,可以用7660之类电荷泵产生的负压吗

楼主(2019-06-21):
如题。K热电偶测温度,信号最大50mV左右,精度一般0.2mV左右就够,这种情况下,能用7660之类的电荷泵产生的负压给运放供电吗?电荷泵的纹波会不会太高了呢

网友A:
如果你的负电压负载不是很重,电荷泵的噪声不会太大,决定噪声大小在于电荷泵的那几个电容,可以换不同类型、不同ESR值的电容来调整纹波的。

网友:
可以的,尤其你的信号是直流

网友:
电荷泵的噪声还是挺小的,负载轻的情况下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负电压负载不是很重,电荷泵的噪声不会太大,决定噪声大小在于电荷泵的那几个电容,可以换不同类型 ...

啊?还要调整不同ESR的电容观察啊,我以为容量不大,可以统统全用MLCC搞定呢

网友:
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
温度是大惯性信号,所以可以加入较深的滤波,所以这种DCDC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再加一级LC滤波。

网友:
后面加低噪声,高psrr的ldo

网友B:
0.2mV随便用,一般运放电源抑制都有60dB,相当于0.2V的电源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mV随便用,一般运放电源抑制都有60dB,相当于0.2V的电源波动

不是对高频纹波,电源抑制比下降明显吗?我看电荷泵很多都是10~几十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对高频纹波,电源抑制比下降明显吗?我看电荷泵很多都是10~几十k

7660也就10kHz还好,高频的本身输出噪声也小

网友:
可以试试 TPS60400

网友C:
我用过楼上的TPS60400,50mA都带不动的,-5V只有4.8几。后来换成MC34063纹波要大些,也可以买金升阳的正压转负压小模块,效果好

网友:
有100ma的adm660,200ma的lm2776,2662

网友D:
为啥不用单电源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单电源运放呢?

我用单电源运放时,坛友问我为何不加个负压电荷泵。我现在要用电荷泵,同样遇到问我为何不用单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楼上的TPS60400,50mA都带不动的,-5V只有4.8几。后来换成MC34063纹波要大些,也可以买金升阳的正压 ...

50mA时电压降低到-4.8V?那也不错了,很多时候电源电压差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25年前我师父到公司做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用的ICL7660,给经典的双积分新品7135做负电源供电,妥妥的,去年我还在某个三甲医院内部小卖部看到一台96年产的产品,居然还在服役,都超过20年了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地用那次极圈有抽头变压器,桥整后就接一些滤波电容及那 78xx 与 79xx 吧!

网友E:
Adi的24位采样负压也用电荷泵或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i的24位采样负压也用电荷泵或dcdc

好奇怪,24位都可以电荷泵和开关斩波。那到底什么场合才是适合线性稳压呢

楼主(2020-01-08):
实际测试结果,在负荷比较小的情况下(比如5mA),TPS60403的纹波真的很小,达到了它自己标称的10mV以下。然后换成ME7660测试,纹波大一些,大概几十mV,但好在基本表现为10k的正弦,加了一级LC以后,也可以达到TPS60403的级别。但是,buck拓扑结构的反压方式,纹波还是要大的,HT7463在70mV峰值,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幅值,而是DCDC斩波的频率上M了,而动作导致的尖峰频谱超过20M,此时LC滤波效果很差,估计是L的线圈匝间分布电容都能导致高频泄露,同时C只用了一个10uF的MLCC,估计ESL也无法过滤掉几十M的纹波

网友(2022-02-02):
比方说
1 信号链处理,输入信号就是过零的,运放怎么搞?
2 贸易战把供应链打烂了,全差分运放,国产的没有,用分离器件搭?

网友F:
电荷泵通常用在低噪声场合,例如LM7705,Ti直接说它是 Low-Noise Negative Bias Generator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荷泵通常用在低噪声场合,例如LM7705,Ti直接说它是 Low-Noise Negative Bias Generator

刚翻了LM7705手册,噪声到底多少没看见。

用spx3819参考,使用旁路电容noise 40uV。

网友:
我一般电荷泵后加一个负压ldo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刚翻了LM7705手册,噪声到底多少没看见。

用spx3819参考,使用旁路电容noise 40uV。 ...

中文手册首页的特性第三行就是吧,输出纹波电压为4mVpp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文手册首页的特性第三行就是吧,输出纹波电压为4mVpp

看见了

还有个noise ,8.2.1节 10mVpp

网友:
应该可以的 轻负载情况下可以  7660 本身很多都是拿来 给运放电路提供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