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普通LDO接MLCC过冲振荡,求推荐便宜低ESR电容输出型号

楼主(2019-06-21):
如题。好像很多入门者对这个不是太注意,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出问题才回过头来解决。
新型LDO已经可以接Low ESR电容了,甚至pdf直接标注0 ohm ESR,比如TLV1117LV。但是TLV1117LV的价格不是太优惠,1.2V的在2.5元以上。
所以请教各位,哪个型号的质量可以,价格更加便宜呢?国产品牌有吗?

网友A:
过冲好像了esr关系不大,和ldo自身性能有关系的,另外可能负荷过轻,并接个100r电阻试试

网友B:
给滤波电容串一个小电阻吧,就可以用一般的LDO了,以前看安捷伦的电路就是这么干的。不过目前可以直接用陶瓷这类极低ESR电容的LDO也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滤波电容串一个小电阻吧,就可以用一般的LDO了,以前看安捷伦的电路就是这么干的。不过目前可以直接用陶 ...

是啊,都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C:
TLV1117,最高输入是6V左右是吧,不太合适;用SPX1117,几乎同等替换,且可以用mlcc,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V1117,最高输入是6V左右是吧,不太合适;用SPX1117,几乎同等替换,且可以用mlcc,问题解决 ...

对,spx1117是常见的1117里面唯一可以接mlcc的

网友E:
在输入接一个1欧的电阻也可以解决

网友F:
电流小的话XC6206,电流大的直接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输入接一个1欧的电阻也可以解决

多个器件,看着脑壳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spx1117是常见的1117里面唯一可以接mlcc的

感觉ams要被抢不少份额了。。。。不跟进的话;当年认识1117,也是ams起步的,谁知ams居然没有与时俱进,支持到mlcc。。。。

网友G:
用钽电容,各种1117随便换

网友H:
BL1117也可以吧,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钽电容,各种1117随便换

担心钽电容脾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BL1117也可以吧,不知道质量如何。

港真,相比用BL1117,我宁愿用AMS1117+钽电容。。。。

网友:
碰到过输出用104,特殊情况震荡的,用电解没事, 就串1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冲好像了esr关系不大,和ldo自身性能有关系的,另外可能负荷过轻,并接个100r电阻试试 ...

我一般在1.5V及以下输出的LDO加100R电阻。空载可能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V1117,最高输入是6V左右是吧,不太合适;用SPX1117,几乎同等替换,且可以用mlcc,问题解决 ...

TLV1117,最高输入15V。但是,TLV1117不能输出接0 ohm ESR电容,能接0的是TLV1117LV系列,最高输入6V。不注意很容易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钽电容,各种1117随便换

一般用多大容量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spx1117是常见的1117里面唯一可以接mlcc的

spx不错,最高20V,标注可以使用2.2uF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TLV1117,最高输入15V。但是,TLV1117不能输出接0 ohm ESR电容,能接0的是TLV1117LV系列,最高输入6V。不 ...

这也太容易混淆了,还是回避它最明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小的话XC6206,电流大的直接DC-DC。

恩,看pdf,ME6206也可以。
大师,SOT23的线性调压芯片,什么地方能用啊,总感觉压差电流稍微大一点就过热了,我的应用场合几乎没有啊。目前最小的线性电源,都用SOT8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担心钽电容脾气不好

我用了20多年的钽电容还没碰到过坏的,别瞎买耐压留余量就没事,若瞎买的话MLCC照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用多大容量的钽电容?

1117我都是用10uf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BL1117也可以吧,不知道质量如何。

pdf上写着输入输出都使用10uF,推荐钽或者MLCC,理论上是可行的。质量就不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看pdf,ME6206也可以。
大师,SOT23的线性调压芯片,什么地方能用啊,总感觉压差电流稍微大一点就过 ...

最常用的就是5V降3.3V给单片机用啊,效率66%,很多DC-DC在轻载时也就这个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常用的就是5V降3.3V给单片机用啊,效率66%,很多DC-DC在轻载时也就这个效率。 ...

可是这个体积SOT23,热阻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常用的就是5V降3.3V给单片机用啊,效率66%,很多DC-DC在轻载时也就这个效率。 ...

从来没计算过,刚才算了下,好像也凑合。热阻360左右,温升40度时,电流67mA。小一点的处理器和运放也还够用

网友J:
到底哪些能用MLCC,哪些不能用?
刚发现,旧批次的6206不震荡,新的批次震荡,盘子印着长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底哪些能用MLCC,哪些不能用?
刚发现,旧批次的6206不震荡,新的批次震荡,盘子印着长电的 ...

商城还真没看到长电的6206……

网友(2021-07-26):
引用 楼主:
恩,看pdf,ME6206也可以。
大师,SOT23的线性调压芯片,什么地方能用啊,总感觉压差电流稍微大一点就过 ...

我用的也是AMS1117ADJ,接的MLCC有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滤波电容串一个小电阻吧,就可以用一般的LDO了,以前看安捷伦的电路就是这么干的。不过目前可以直接用陶 ...

串一个0.02R小电阻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输入接一个1欧的电阻也可以解决

ldo的输入端么?还是和电容串到一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