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内部 flash 读写部分错误原因

楼主(2019-06-21):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代码。问题描述如下:
用结构体定义 mflash ,除了cpuid不对,其他的都对,flash起始地址改了也一样,感觉好像是固定的
flash data(len=92):AA5555AA0001020304050000884D0008884D0008FFFFFFFFFFFF54502D4C494E4B5F3937424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616E676B696E673230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FF
flash data(len=92):AA5555AA0001020304050000144E0008144E0008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head;        //Í·
        char     test[6];
        char     cpuid[16];
        char         isCPUid;
        char     ssid[32];
        char     psw[32];
        char         isConfig;
}s_flash;
extern s_flash mflash;

#ifndef __BSP_INFLASH_H
#define __BSP_INFLASH_H

#include "main.h"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head;        //头
        char     test[6];
        char     cpuid[16];
        char         isCPUid;
        char     ssid[32];
        char     psw[32];
        char         isConfig;
}s_flash;

extern s_flash mflash;

//要写入到STM32 FLASH的字符串数组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40000         //设置FLASH 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且其值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FLASH的大小+0X08000000)
//#define F_SIZE 1024                 //数组长度
//extern char flashBuffer[F_SIZE];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define STM32_FLASH_SIZE 512                          //所选STM32的FLASH容量大小(单位为K)
#define STM32_FLASH_WREN 1              //使能FLASH写入(0,不是能;1,使能)
//////////////////////////////////////////////////////////////////////////////////////////////////////

//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STM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STM32 FLASH的起始地址

uint16_t STMFLASH_ReadHalfWord(uint32_t faddr);                  //读出半字
void STMFLASH_WriteLenByte(uint32_t WriteAddr,uint32_t DataToWrite,uint16_t Len);        //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uint32_t STMFLASH_ReadLenByte(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Len);                                                //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数据
void STMFLASH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STMFLASH_Read(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测试写入
void Test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WriteData);

int Flash_Config(void);
void Flash_Save(void);

#endif /* __KEY_H */

#include "main.h"

//************************************************************//
//要写入到STM32 FLASH的字符串数组
//char flashBuffer[F_SIZE];
//************************************************************//

//读取指定地址的半字(16位数据)
//faddr:读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返回值:对应数据.
uint16_t STMFLASH_ReadHalfWord(uint32_t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if STM32_FLASH_WREN        //如果使能了写
//不检查的写入
//Write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STMFLASH_Write_NoCheck(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uint16_t i;
        for(i=0;i<NumToWrite;i++)
        {
                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Addr,pBuffer[i]);
            WriteAddr+=2;//地址增加2.
        }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就是要写入的16位数据的个数.)
#if STM32_FLASH_SIZE<256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字节
#else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endif
uint16_t 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最多是2K字节
void STMFLASH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uint32_t secpos;           //扇区地址
        uint16_t secoff;           //扇区内偏移地址(16位字计算)
        uint16_t secremain; //扇区内剩余地址(16位字计算)
        uint16_t i;
        uint32_t offaddr;   //去掉0X08000000后的地址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return;//非法地址
        FLASH_Unlock();                                                //解锁
        offaddr=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                //实际偏移地址.
        secpos=offaddr/STM_SECTOR_SIZE;                        //扇区地址  0~127 for STM32F103RBT6
        secoff=(offaddr%STM_SECTOR_SIZE)/2;                //在扇区内的偏移(2个字节为基本单位.)
        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ToWrite;//不大于该扇区范围
        while(1)
        {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TMFLASH_BUF[secoff+i]!=0XFF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FLASH_ErasePage(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复制
                        {
                                STM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TMFLASH_Write_NoCheck(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写入整个扇区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pBuffe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ToWrite-=secremain;        //字节(16位)数递减
                        if(NumToWrite>(STM_SECTOR_SIZE/2))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ToWrite;//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FLASH_Lock();//上锁
}
#endif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ad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STMFLASH_Read(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
        uint16_t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STMFLASH_ReadHalfWord(ReadAddr);//读取2个字节.
                ReadAddr+=2;//偏移2个字节.
        }
}

//////////////////////////////////////////////////////////////////////////////////////////////////////
//WriteAddr:起始地址
//Write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Test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WriteData)
{
        STMFLASH_Write(WriteAddr,&WriteData,1);//写入一个字
}

//********************* 外部接口 **************************//
s_flash mflash;        //需要存储的变量
int Flash_Config(void)
{
        char test[10]={0xaa,0x55,0x55,0xaa,0,0,0,0,0,0};
        int i;
        memset(&mflash,0,sizeof(s_flash));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int16_t*)test,10);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int16_t*)(&mflash),sizeof(s_flash));

        printf("flash data(len=%d):",sizeof(s_flash));
        for(i=0;i<sizeof(s_flash);i++){
                printf("%02X",*((char*)(&mflash)+i));
        }
        printf("\r\n");

        if(mflash.isCPUid!='C'){
                memset(mflash.cpuid,0,sizeof(mflash.cpuid));
        }

        if(mflash.isConfig!='C'){
                sprintf(mflash.ssid, "no wifi ssid");
                sprintf(mflash.psw, "no wifi password");
        }

        printf("mflash.head=%04lX\r\n",mflash.head);
        printf("isConfig:0x%02X\r\n",mflash.isConfig);
        printf("ssid:%s\r\n",mflash.ssid);
        printf("password:%s\r\n",mflash.psw);
        printf("isCPUid:0x%02X\r\n",mflash.isCPUid);
        printf("cpuid:"); for(i=0;i<8;i++){ printf("%02X",mflash.cpuid[i]); } printf("\r\n");

        if(mflash.head != 0xaa5555aa){
                printf("Flash is error!!!\r\n");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Flash_Save(void)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int16_t*)(&mflash),sizeof(s_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