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功放芯片接同一个喇叭的切换方案

楼主(2019-06-21):
一个是带IIS输入的功放,一个是蓝牙DAC输出后接的功放,两个功放共用一个4Ω 3W喇叭,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工作,我的想法和问题如下:
1.在两个功放的输出端加0.几Ω阻抗的模拟开关用来切换,很多人反对这种方案认为喇叭阻抗,但是也有人确实用过,不知道这种方案到底如何?
2.在2个功放输入前端即IIS信号和DAC输出信号处加2个模拟开关来做切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方案如何?有没有推荐的模拟开关?
3.如果2可行,那喇叭就是直接跟2个功放的输出端都接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其中一个功放工作时,会不会对另一个功放有影响?

网友A:
怎么不切换功放信号?

网友B:
你为什么要两个功放?冗余备份?

网友:
模拟开关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切换功放信号?

你的意思是我说的第二种方案吗?切换功放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两个功放?冗余备份?

一个功放IIS是cpu输出的,另一个功放是蓝牙芯片DAC输出的,两个独立的

网友:
4053之类的模拟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功放IIS是cpu输出的,另一个功放是蓝牙芯片DAC输出的,两个独立的

将IIS的功放换成IIS的DAC,然后直接串上电阻电容再并一起就可以切换,连模拟开关都不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切输入,不切输出,而且要用双电源的模拟开关,单电源的不能用。所以,用信号继电器比较可靠点

网友:
用双刀继电器公共端接喇叭,切换不同功放就行了。喇叭没有切换噪声。

网友:
应该切换输入信号吧,确实没见过切换后面大信号的做法

网友D:
估计你是现有模块,继电器,那边给电给那边,一路高权限,给电就切电源给他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IIS的功放换成IIS的DAC,然后直接串上电阻电容再并一起就可以切换,连模拟开关都不用。 ...

你的意思是将功放的输入端并在一起,只用一个功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切输入,不切输出,而且要用双电源的模拟开关,单电源的不能用。所以,用信号继电器比较可靠点 ...

是的,大多数人的建议都是切换功放前端输入信号,那么我想问这样的话,两个功放输出端接一个喇叭上,其中一个功放工作时 会不会对另一个功放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现有模块,继电器,那边给电给那边,一路高权限,给电就切电源给他工作 ...

也不是这样的,不过用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想用BT时就切一个功放,不想用时就切换另一个功放。

网友E:
使用带待机功能的数字功放芯片,两个功放输出端直接并联,当需要切换时,先让两个功放芯片待机,这时喇叭输出端都是高阻态,然后启动其中一个需要的功放,另一个处于待机高阻态,完全可以。必须是CLASS D类功放,AB类功放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F:
如果是两个功放,继电器切喇叭比较好,要不用一路功放,前端切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带待机功能的数字功放芯片,两个功放输出端直接并联,当需要切换时,先让两个功放芯片待机,这时喇叭输 ...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同时只有一个功放工作的话,且每次切换之前都先把两个功放都关断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采用两个功放接一个喇叭,前端也不需要采用模拟开关对输入信号进行切换了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两个功放,继电器切喇叭比较好,要不用一路功放,前端切输入信号。 ...

继电器切换有声音,一路功放就不用切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同时只有一个功放工作的话,且每次切换之前都先把两个功放都关断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采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待机状态,CLASS D的输出端处于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待机状态,CLASS D的输出端处于高阻态。

明白,多谢!

网友:
1. 模拟开关过不了这么大电流,不能只看电阻,还得看电流和电压
2. 这相当于把两个输出短路连接在一起了,如果输出功率足够,两个点电压又不一样,用线连上之后会如何应该能想到吧

两个输出选一路还是用继电器吧,功放为了避免噗噗声,输出端子前也经常会接一个继电器

网友G:
即使功放输出能设置为高阻状态,对于这种大功率的芯片,感觉短接输出也是在玩火吧,一个差错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即使功放输出能设置为高阻状态,对于这种大功率的芯片,感觉短接输出也是在玩火吧,一个差错就烧了

那请问下除了用继电器这种2个功放共用一个喇叭还有其它什么解决方案没?

网友:
FSA2467       TS5A22362

网友H:
这种应用场景,应该只用一个功放和一个喇叭,然后通过切换功放的输入来切换 音源
方案一:找一个带IIS输入的蓝牙模组,音源在蓝牙里面切
方案二:找一个带ADC的MCU,音源在MCU里面切
方案三:找一个DSP,带ADC和IIS输出,音源在DSP里面切

网友I:
用1个功放,I2S转模拟,蓝牙输出也是模拟,模拟音频到功放再输出给喇叭。即切换功放的输入。2个功放不更贵?

网友J:
有种东西叫做混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用场景,应该只用一个功放和一个喇叭,然后通过切换功放的输入来切换 音源
方案一:找一个带IIS输入 ...

1 2已经固定了不能改了,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带IIS输出的ADC,打算蓝牙DAC输出接ADC输入然后转IIS,只用一个功放,在IIS输入间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1个功放,I2S转模拟,蓝牙输出也是模拟,模拟音频到功放再输出给喇叭。即切换功放的输入。2个功放不更贵 ...

功放固定了,我现在准备只用一个功放,另外找到了一个模拟输入转IIS输出的ADC,把蓝牙DAC输出的模拟信号接接ADC然后转IIS输出再接功放,用模拟开关在功放前端切换IIS信号,请问下这种方案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种东西叫做混响。

请问可否详细赐教一二?

网友H:
引用 楼主:
1 2已经固定了不能改了,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带IIS输出的ADC,打算蓝牙DAC输出接ADC输入然后转IIS,只用一个 ...

那你要注意IIS的主从关系。你找的这个ADC很有可能只能做master,而你的MCU也有可能只能做master
然后两个接到一起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模拟开关切换I2S是没问题,要注意切换的POP noise,ADC多数可以做主的,外接个晶振产生MCLK。I2S好像没有必要接到MCU吧。

网友I:
你那路I2S是从哪里来的?可以用那路I2S的MCLK给ADC,ADC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要注意IIS的主从关系。你找的这个ADC很有可能只能做master,而你的MCU也有可能只能做master
然后两个 ...

同时只有一个工作,用模拟开关切换,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路I2S是从哪里来的?可以用那路I2S的MCLK给ADC,ADC做从。

你是不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CPU输出的IIS和ADC输出的IIS用模拟开关来做切换,这两个IIS都要接带IIS输入的功放的

网友K:
喇叭切换只能用继电器,模拟开关不行。

楼主:
谢谢!由此看来后端用模拟开关切换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喇叭切换只能用继电器,模拟开关不行。

37楼的坛友提供的规格书是模拟开关切换的,有官网的参考设计

网友:
再做一个板子,两个音源加法器合成再过功放,要注意一下你前面两个功放输出类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时只有一个工作,用模拟开关切换,这样不行吗?

可以的,但是你是IIS的四根线都切,还是只切Data那一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由此看来后端用模拟开关切换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注意你的功放输出信号峰峰值,不要比模拟开关供电电压大了,否则会倒灌给模拟开关供电电源,都是实际工程实践得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除了用继电器这种2个功放共用一个喇叭还有其它什么解决方案没? ...

CLASS D选用美帝的,特别是TI的,高可靠,不需要胡乱猜测。试试你就知道有多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CLASS D选用美帝的,特别是TI的,高可靠,不需要胡乱猜测。试试你就知道有多么可靠。 ...

一分价钱一分货肯定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但是你是IIS的四根线都切,还是只切Data那一根

只切换data是否会有问题?我不确定所以打算是4根都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注意你的功放输出信号峰峰值,不要比模拟开关供电电压大了,否则会倒灌给模拟开关供电电源,都是实际工程 ...

多谢指点,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注意你的功放输出信号峰峰值,不要比模拟开关供电电压大了,否则会倒灌给模拟开关供电电源,都是实际工程 ...

另外 还想请教一下,功放后端切换如果把这个模拟开关换成两个mos对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如果可以我准备前后用模拟开关切换和用mos切换三种方案都做下,实际看下效果

网友:
可以两个功放、两个喇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切换data是否会有问题?我不确定所以打算是4根都切

如果只切data线的话,剩下三根线,需要把MCU,ADC和功放的MCLK,LRCLK,BCLK都连在一起
就要看你的MCU,ADC和功放的IIS做主从的情况
一般MCU,ADC只能做master,功放只能做slave,三根CLK连到一起,MCU和ADC都做master就打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切data线的话,剩下三根线,需要把MCU,ADC和功放的MCLK,LRCLK,BCLK都连在一起
就要看你的MCU,A ...

那就只能是4根线全切了,多谢指点

网友M:
这种不应该需要做Fadein的操作吗?否则会有爆破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不应该需要做Fadein的操作吗?否则会有爆破音的吧。

请问什么是fadein的操作?可否说明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fadein的操作?可否说明白些?

就是说,要切换的时候,将另外一个的音量慢慢降低到0,然后切换到另外一路并慢慢将音量上升到你希望的值。fadeIn fadeOut

网友N:
   还有这种模拟开关,不过 这个型号得 我实际购买到的 测试 内阻都是 0.8欧左右的。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N:
还有这种模拟开关,不过 这个型号得 我实际购买到的 测试 内阻都是 0.8欧左右的。 ...

谢谢提供!

网友:
把i2s输出音频用电阻分压衰减,然后用运放做一个加法电路与蓝牙的输出音频混合,然后一起送功放。功放成本比adc便宜还不需要切换不会有破音,也可以同时输出。如果要切换可以通过数字方式切换。

ps   修改错别字。

网友:
用两个喇叭,各去接各的,这样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