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锡炉

楼主(2019-06-21):
最近有几十片板子要焊,烙铁慢了点,听说锡炉很方便。板子大概10*10CM,锡炉应该用多大的呢?

网友A:
我有一个创美微的锡炉,也是为了焊接了百来块板子买来的,就用过那一次就闲置了。
型号是CM-150S,锡锅尺寸150*100*45,锅内熔有5-6公斤焊锡,63%的有铅锡。
LZ要的话可以便宜转让。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9uav7r9f0b

这个在用,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创美微的锡炉,也是为了焊接了百来块板子买来的,就用过那一次就闲置了。
型号是CM-150S,锡锅尺寸 ...

请问什么价出?

网友B:
借贵贴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嫌锡炉内的焊锡太多浪费,什么东西投进去能沉底占位,要求不被焊锡溶解,密度又比焊锡大,同时还要比焊锡便宜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创美微的锡炉,也是为了焊接了百来块板子买来的,就用过那一次就闲置了。
型号是CM-150S,锡锅尺寸 ...

你的锡炉出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贵贴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嫌锡炉内的焊锡太多浪费,什么东西投进去能沉底占位,要求不被焊锡溶解,密度又比 ...

坛友你好,找到合适的沉底的东西没?铁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