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 to get the PCB order approved.

楼主(2019-06-21):
客户编号:          185257A
(以下用红色字体显示的工艺信息即为您下单跟我们实际审核文件不一致的地方)
I cannot figure out what is wrong, can someone help?

楼主:
The same zip file has been used at JLCPCB before on Sept-2017.
Can someone help me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e error fixed?

网友:
没啥错误,确认就可以了。就是长和宽交换了一下位置。
关于 PCB 尺寸,嘉力创有时候会搞反;有时候会测不准,例如多 0.02mm(这可能是因为机械层的线宽造成的,就当是误差吧,无所谓的)。
这两种情况下,会报出“不一致”。其实加工出来的板子,还是所设计的板子。
因此,确认订单就可以了。

楼主:
>确认订单就可以了。
How can I do that? I checked, but cannot find anywhere I can do anything.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have missed.

网友:
你下单时用英文备注了什么吗?提示上写的“不理会英文要求”

楼主:
>你下单时用英文备注了什么吗?
No. Not at all.
Probably the readme.txt file in the zip confused the lady or the gentlemen. I will have it deleted.

网友:
楼主是国际友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订单就可以了。
How can I do that? I checked, but cannot find anywhere I can do anything.
There  ...

感谢反馈,我们现在看一下,可能是我们犯了错误。

处理结果:已找到原因,确实是我们在做尺寸对比的时候是严格按照长宽方向的来对比的,已在安排改善这个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反馈!

网友A:
一直习惯把X轴作为板子宽度,Y轴作为板子长度。不知道这个还有什么特殊的说法。

楼主:
It passed the rule checking by JLC.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习惯把X轴作为板子宽度,Y轴作为板子长度。不知道这个还有什么特殊的说法。 ...

一般是长边为长度,短边为宽度吧,这样比较直观。

楼主:
Now I cannot log into my account. Anyone know what is going on?
It always report:
"加载超时,请点击重试,或联系业务员"
I have also tried all these three web links, but it doesn't help at all.
"[电信入口][联通入口][移动入口]"

网友:
为什么不从国外的网站下单,是相比国内价格过高吗?

楼主:
>为什么不从国外的网站下单,是相比国内价格过高吗?
How can I have them shipped to the contractor fa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