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习,虚拟机装了一个DEBIAN9,装TOOLS杯具了。。。

楼主(2019-06-21):
装不成功,求解。

编辑原因,图片引用错误。

网友:
缺啥装啥,这点英语都看不懂?

网友A:
直接拿块硬盘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块硬盘装呗

不一样吗?

网友B:
装双系统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双系统不就好了

您这是避开问题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避开问题的做法?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虚拟机一堆问题运行速度还不快
我都是单独找个硬盘装,特别快还稳定

网友C:
我常年用虚拟机从来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D:
看起来缺depmod,这个命令应该是很常用的,不应该缺啊,你手动敲这个命令试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缺depmod,这个命令应该是很常用的,不应该缺啊,你手动敲这个命令试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

未找到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常年用虚拟机从来不会有啥问题。

我也觉得如此,所以我感觉是我自己这边的问题。

网友D:
你不是root用户吧,安装vmtool需要root权限的,前面加sudo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如此,所以我感觉是我自己这边的问题。

而且现在各种云里面的各种操作系统也都是在虚拟环境下面的,虚拟化的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root用户吧,安装vmtool需要root权限的,前面加sudo 试一下

试过了,不行。

网友E:
debian 9要安装  open-vm-tools。vm软件自带的不支持9。wiki上有提到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bian 9要安装  open-vm-tools。vm软件自带的不支持9。wiki上有提到好像。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这楼主位貌似连个depmod都没有,。。。。。。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