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很便宜的方法检测到射频信号?

楼主(2019-06-22):
有没有那种比较便宜的方法检测是否有射频信号的输出呢,现在在测试一个设备,有高频的正弦波输出和伪随机码的输出,有没有那种很
便宜的方法检测到是否有输出呢?只需要检测到有没有信号的输出,不需要测试出信号的参数,判断有无即可,预算为1000元以内

PS:补充一下 信号频率大概是13Ghz到14GHz,功率属于小功率,信号幅度为100mV左右.功能要求:1,能检测到是否有信号产生。2,能区分开是正弦波还是其他码型

网友:
看频率是多少了,电视棒可以试一试

网友A:
若干年前的,手机来电指示LED,blink,blink~

网友:
总的说个大致的频率范围嘛,以及功率大小,这样更针对性的找个合适方案。 另外你说有射频信号输出和伪随机码?又说不管信号是啥,只要看有没有射频,那你这是在说啥?

网友:
不说频率功率什么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rtl-sdr几十元搞定非定量频谱仪

网友B:
电视棒便宜,30搞定。高级一点手持频率计,50元。

网友:
看这个贴子

某宝上的低价手持频谱分析仪能用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34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干年前的,手机来电指示LED,blink,blink~

很好奇是什么做,平时也有射频工作呀,来电射频比较强吗

网友:
KU波段的?

网友:
搞一个中9小锅对准了 接受一下。转成L波段,然后就方便了

网友C:
找个覆盖这个段的卫星电视Lnb,检波中频。不要找卫通的Lnb,贵死了。搞个圆极化天线加Adi的有源检波Ic也可以,不过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覆盖这个段的卫星电视Lnb,检波中频。不要找卫通的Lnb,贵死了。搞个圆极化天线加Adi的有源检波Ic也可 ...

有现成的东西吗 多少钱能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棒便宜,30搞定。高级一点手持频率计,50元。

能推荐一个购买的地方吗?

网友:
电视棒能测量KU频段的?
岂不是还得需要 下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购买的地方吗?

关字 rtl-sdr

网友D:
13Ghz到14GH ,频率太高 sdr一般搞不定了, 租一个频谱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Ghz到14GH ,频率太高 sdr一般搞不定了, 租一个频谱去好了

刚看了一下用射频功率计芯片可以检测是否有射频信号产生,15GHz的芯片大概在25元,加上制板,在120元以内。
另外一个问题检测是否为正弦波暂时没有想到办法,再想想吧

网友D:
可以用频谱, 大概可以分辨出来,一般调制方式为fsk的话,频谱会有一定的宽度,正弦波带宽很窄,

网友:
感觉收音机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频谱, 大概可以分辨出来,一般调制方式为fsk的话,频谱会有一定的宽度,正弦波带宽很窄, ...

10G以上的频谱仪相当贵吧

网友:
10多G, 10楼简易的就不用想了,连4楼的电路也得严选元器件才行了吧.

网友:
最简单的,花35块钱买个中九小锅,搞成l中频,就相当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G以上的频谱仪相当贵吧

不用买,租一个,用一个月啦

网友E:
频率太高了,自制不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太高了,自制不容易成功。

已经打了一版,用LTC5564做的,两层板,现在只需要检测信号有无即可。

网友:
刚看到这帖,想说找一个电子狗之类能侦测到 Ku 频段即可,但又看到还要便宜!
让我想到了几年前买了一些 1SS86 的硅肖特基屏障二极管 Silicon Schottky Barrier Diode 之类的管子,
(非耿氏二极管 Gunn Diode) 后头直接接个 uA 的指针电表表头就能检测信号了,这估计是够低成本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