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是否有ABZ编码器差分接口?

楼主(2019-06-22):
  1,PLC 是否有 A+ A-,B+ B-,Z+,Z-,这样的 差分编码器接口?
  2,PLC在收到AB编码器的数值后能否在2MS内驱动电机,比如当读到编码器的值是100的时候(这个读到的值是类似单片机读到的值还是PLC轮询读到的值?)   立即让电机运行。  这个问题很重要,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plc是和伺服驱动器接口,不直接连接编码器

网友A:
现在有很多运动控制型的PLC了,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很多应用就是根据主编码器来做同步

网友B:
高速脉冲大约输入100k能接受,看你什么plc了,有专门寄存器给你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脉冲大约输入100k能接受,看你什么plc了,有专门寄存器给你读的

高速脉冲能到100k不意味着A,B正交脉冲也能到100k,注意PLC的对高速脉冲的描述,一般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很多运动控制型的PLC了,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很多应用就是根据主编码器来做同步 ...

Thank you

网友:
PLC的正交脉冲接口,频率一般只到100或200KHZ,如果编码器是光栅或磁栅的话,要求计数频率达到1MHZ以上,这时PLC只能外接光栅尺采集器了,通过Modbus之类的协议接口来读取

网友:
一般PLC会有单独的编码器模块以供选择

网友:
西门子的可以,有对应模块

网友:
有差分输入的模块

网友:
西门子1200CPU最高300k但是不是差分的

网友:
嗯,也是这个需求,所以我做了个给工厂的产品专用的PLC,把STM32的TIM234引出来接了3个编码器。编码器时600线的。IO口全部用的光耦隔离,效果还不错,已经少量生产了。国外的几个大公司PLC卖得很贵,模块也很贵,在乎成本的话就只能牺牲下品质了。

网友(2019-10-03):
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
记得是有些支持支持差分接口,
最快1ms输出脉冲驱动伺服,
好像还支持插补,一个模块全新几大千。

网友(2020-02-18):
脉冲西门子1200的300k是单端的,输出给电机驱动也是脉冲的话,扫描时间2ms估计不够。要是上总线Profinet,Ethernet这个2Ms估计也是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