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口千兆网口变压器能否当成两个百兆变压器用?

楼主(2019-06-22):
如题,单口千兆网口变压器里面有4对,能否拆成两组当两个百兆口用? 有没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毕竟千兆是兼容100m.的

网友:
当然可以, 公司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A:
千兆替换两个百兆,是为了省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替换两个百兆,是为了省空间吧?

是啊,就是没找到内置变压器的多网口插座,不然我想把变压器也省了。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必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