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菱冰箱不停机怎么修

楼主(2019-06-22):
最近发现宿舍冰箱连续运行不停机,冷藏室的温度下不去,在20度附近。然后发现冷藏室内壁结霜,冷冻室四周也结霜了。把冷藏室的霜清理掉,情况没见好。把冷冻室的冰也清理了,也没见好。然后测量冷冻室的温度是-17度。但冷藏室温度一直是20度左右,室温31度。为了东西不坏掉,只能这样一直开着冰箱,一天的电费有点高了,请有经验的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小电表测了一下,冰箱连续工作,功耗稳定在83瓦附近。

温控器应该没问题,把数字调到1左右,压缩机确实停了,但停了之后好像好久都没再启动。

请问:
1,正常压缩机连续工作,冷冻室的温度能到多少,这个-17度正常吗?
2,感觉冷冻室效果可以,为什么冷藏室效果那么差。他们的制冷回路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网友:
大不了开环控制,加个定时插座,每小时开15分钟

楼主:
治标不治本啊,关键是冷藏室温度不够低。

网友A:
你冰箱太空了。。你一开门就热了。多放点东西进去。

网友B:
小冰箱冷藏室没有循环风扇,容易温度很不均匀。开个门都能网上飘好几度。
LZ 这个问题,冷藏室结霜还能测到20度应该是温度严重不均匀,建议检查冷藏室密封。

关于冷冻室,我新入手的二手冰箱,压缩机全开冷冻室 -14℃,功率 55W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冰箱太空了。。你一开门就热了。多放点东西进去。

就算一小时不开门,他照样连续运行的,而且温度也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冰箱冷藏室没有循环风扇,容易温度很不均匀。开个门都能网上飘好几度。
LZ 这个问题,冷藏室结霜还能测到 ...

是没有风扇的,我特意用usb小风扇对着内壁吹了好久,也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一小时不开门,他照样连续运行的,而且温度也下不去。

我的意思你理解错了。温度降不下去是因为里面东西太少了,没有足够的热容量。你多放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C:
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放泡沫箱,冰箱关机彻底除冰,疏通冷藏室的下水孔试试看。 另外检查下门封条。

网友D:
冷冻正常,那就要检查补偿开关,门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冻正常,那就要检查补偿开关,门封了

检查了补偿开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放泡沫箱,冰箱关机彻底除冰,疏通冷藏室的下水孔试试看。 另外检查下门封条。 ...

下水孔会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制冷剂漏了

网友:
估计是冰堵了,检查温控器,风机,漏水口,

网友:
再买一台别的厂牌用用看,估计应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个 冷藏和冷冻切换的电磁阀一类的东西坏掉了  切换不到冷藏上面所以冷藏温度下不来。

楼主:
刚才拆开来,压缩机出气管烫手,进气管常温。好像是正常的。

楼主:
漏水口正在滴水也是正常的,漏水口旁边那个像管道的是什么来的

楼主:
可能是蒸发器堵了。回忆起之前清理背板冰块时,背板冰块不是整个面结冰的,而是上部1/3区域结冰,下部2/3没结冰。像是有2/3的蒸发器睹了。

网友E:
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问我冰箱的问题,我都好心劝他们直接买新的,修可能有点折腾

网友F:
冰箱门密封性好不好呢,如果密封性不好也会结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问我冰箱的问题,我都好心劝他们直接买新的,修可能有点折腾 ...

我也觉得折腾,正想抛弃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箱门密封性好不好呢,如果密封性不好也会结冰的

用手电筒检查门封,有一丝丝缝隙,但应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楼主:
极小的缝隙

楼主:
上半部水珠密布,下半部没水珠。是冰堵吗。

网友G:
上面毛细管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毛细管堵了吧

不懂,反正应该堵了,不折腾它了,已超出能力范围

网友:
轻微漏氟了,慢慢的冷冻也会出问题,这个冰箱估计有10年了吧,该到寿命了

网友:
制冷剂泄漏

网友:
家里一个海尔冰箱,差不多也是一样问题,冷藏结霜,冷冻更结霜。记得调了下温控器的螺丝,有改善,目前继续用。有俩调节螺丝,一个控制压缩机启动的,一个控制压缩机停止的,记得调了压缩机停止的螺丝。试试呢。

网友:
我遇到一台美菱的冰箱就是门缝不紧密(纯属猜测,其实我也不懂),导致过一段时间就结冰

网友:
这个 情况应该是系统漏氟了,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给个曲线参考

网友:
超过2年我就建议换新的。

网友:
楼上几位说漏氟的,如果真是氟漏了,冷冻室里温度也降不下来吧!

网友:
淘宝25块买个冰箱定时器。有两个旋钮设定自动停开机间隔时间。便宜又好用,绝对解决问题。

网友:
轻微漏氟,氟还没有完全漏完,还是可以制冷的,但是制冷效果下降了。

网友:
如果一直制冷,而且冷冻室内温度很低就是温控开关坏了,换个或者淘宝十几块钱买个定时器,开十几分钟停半小时那种,时间可设置的

网友H:
应该是冷藏室内壁板与蒸发器之间脱胶,导致蒸发器冷量传导不出来,用手按一按就知道了。

网友:
门封坏了,会导致水多,结冰堵住蒸发器了,制冷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冷藏室内壁板与蒸发器之间脱胶,导致蒸发器冷量传导不出来,用手按一按就知道了。 ...

从原理上你说的很有道理,回去试试。不过就怕我都没能力拆开背板。

网友:
做冰箱维修的师傅说,现在的冰箱蒸发器管路很多都用铁的铝的,不是为了降成本,而是为了让你用几年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