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压差、大电流的LDO推荐?

楼主(2019-06-22):
AMS1117系列真是用到吐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大压差、大电流的LDO,ti官网检索能搜到一堆,实际效果(发热)不知啥情况,不敢用。
每次都是导致我板上用多个ldo替代大电流输出......
求推荐9~12-5V、5~9-3.3V、持续800mA的LDO,板上不做特殊散热工艺!这真是业界难题吗?

网友:
楼下帮楼主解决下,谢谢。

网友:
压降太大,那要多大的封装才能实现那么好的散热呢,建议还是DC-DC吧,如果对纹波有特殊要求,可以在DC-DC后面再加一级高PSRR LDO!

网友:
这已经不是LDO了,压差按5v算,电流0.8A,4W的耗散功率,不考虑散热肯定不行,用DCDC或者加风扇吧

网友A:
新人  ?  大压差 大电流 的LDO 本身就是伪命题

网友:
ldo翻译过来是什么?

楼主:
音频通信的板子,测音频噪声时DCDC明显没有LDO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  ?  大压差 大电流 的LDO 本身就是伪命题

只是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出发热小的,看来还是没有啊。

网友:
楼主对LDO的原理可能还没弄明白。发热量就是摆在那里的,跟厂家有没办法做出发热小的没有一毛钱关系。

要发热小改用DCDC吧,做好了纹波一样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出发热小的,看来还是没有啊。

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楼主去重温一下LDO 的原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出发热小的,看来还是没有啊。

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啊。。。。

网友:
串电阻吧,让电阻代替LDO发热

网友:
TO3封装的LM317满足楼主的要求,800mA/5V压降无需散热片

网友:
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出发热小的,看来还是没有啊。

得先研究出来能量不守恒定律,然后才可能做出你要求的那种

网友:
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LDO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你想找身高高的矮子吗?

网友:
mic29302,体积大一点

网友:
先DCDC,再LDO可以吗?

网友:
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LT1085、LT1084、LT1083,后者电流最大。至少考虑263封装,或者插件。这样器件本身的耐受温度也高一点点

网友:
压差超过2V还选什么LDO啊。线性稳压发热真的是业界难题,楼主考虑一下用dcdc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DCDC+LDO两级

网友:
各楼层回复的内容楼主好像没怎么看(明白)。对于线性稳压器来讲,发热量和稳压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稳压芯片的发热量完全取决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工作电流”,遵循的是”Iin=Iout“,能不能正常工作要看器件的热传导系数和散热情况。

网友:
什么叫ldo,什么是欧姆定律,这样的人居然在设计音频

网友:
大压差就不叫LDO了

网友:
》这真是业界难题吗?
Yes, it i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出发热小的,看来还是没有啊。

可以做啊,做成一个模块,里面就是DC/DC+LDO,不就发热小了嘛

网友B:
来一份不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柿子炒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一份不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柿子炒蛋!

来份酸辣粉,不要辣不放醋
来个辣子鸡丁,不要辣!

网友:
7805 LM317 ??

网友:
大压差大电流意思就是大发热量!先用一级DCDC,再用LDO。

网友:
楼主的初三物理电学部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这么简单的基础都没搞懂来做设计,我算是明白为啥国产的东西总是让人诟病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要么降低前级输入电压;
要么用散热片;
要么前级再加一级DCDC和LC滤波;

至少选择其中一个,否则这么多热量,都会引起高温,火灾隐患啊

网友:
音频通讯的板子供电是ac-dc还是变压器降压?

网友:
楼主想把ldo当dcdc用

网友:
还真是业界难题,不行就用开关电源模块吧,X宝上一大堆...

网友:
楼主要的是 DC-DC 吧?若压差更大,功率更高的需求,请直接考虑电源供应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一份不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柿子炒蛋!

给,你要的柿子炒鸭蛋。

网友:
随便啥都可以。但是要加一个巨大的散热器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业界难题,需要把压降乘以输出电流的能量不用热能释放出去,采用射频?发光?还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楼主好好补补理论。要不老老实实搞DCDC。音频行业的话,也可以定制变压器,多种电压输出,把压差尽量减小。

网友:
压差大用2级线性稳压吧,12V-6V-3.3V

网友B:
贴一张PCB热阻的表格,LZ 自行体会。

不要超大散热的情况下,SOT223 对空气的热阻超过 65℃/W,
按照 LZ 要求(压差~5V,电流~800mA),这个器件温升超过 260℃,就算PN结不烧毁也要把焊锡烧化了。

LZ 这不是稳压器,分明是白光9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一张PCB热阻的表格,LZ 自行体会。

不要超大散热的情况下,SOT223 对空气的热阻超过 65℃/W,

这张表不错。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串二极管,多个串联,并联,分担功耗,或者DC-DC+ldo 方案,或者TL431+mos管处理,根据情况自己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一张PCB热阻的表格,LZ 自行体会。

不要超大散热的情况下,SOT223 对空气的热阻超过 65℃/W,

楼主根本不认可线性稳压会发热

网友:
就这水平不怕被大家吐吗?

网友:
大电流还可以理解,对于LDO来说,大压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有那种大压差、大电流、发热小的LDO吗?我也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大压差、大电流、发热小的LDO吗?我也在找。

伪需求……你连基本物理原理都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