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机械的帮看下框式水平仪选那种

楼主(2019-06-22):
大神们帮看下两种框式水平仪,都是沈阳艾隆的,规格一样都是150*150 0.02精度,包装上看上面那个是刮制的而且是10年产的库存的盒子有些旧但里面还很新,下面的近几年产的包装上看没有刮制两个字,

打算买来调雕刻机水平和直角度和平行度,希望直角度好一些,不知道刮制的能不能用于百分表校雕刻机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A:
这个对于雕刻机来说都差不多吧。现在很少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于雕刻机来说都差不多吧。现在很少用这个了。

能推荐一个调校雕刻机的工具和方法吗

网友:
这种如果不放心精度就要在高一级的量具上面检测精度,对于普通雕刻机足够了。

网友B:
大理石方尺调垂直度
大理石平尺调直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理石方尺调垂直度
大理石平尺调直线度

用百分表固定在运动机构上

网友:
用起来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