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嵌入式linux UI有哪些 ?

楼主(2019-06-22):
安卓系统火了10年,当年安卓系统除了在手机平板上大行其道,在其他领域如电教终端机,广告机甚至工控上也有使用。但安卓是智能系统,功能过于丰富以致经常出现不稳定现象。硬件成本也高。近几年方案商开始放弃安卓系统,改用Linux为内核的系统。这样系统会稳定点,成本会更低。但问题来了,UI好像没有通用的开源项目。各家用各自的方法做UI。目前哪些ui是主流的?emwin算不算?移植到linux上好做吗?QT需要的硬件资源是不是很大?

网友:
好像qt吧

网友A:
基本上成本压缩后,就是linux + qt了。

网友:
一般都是Linux+Qt,Android也是运行在Linux系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成本压缩后,就是linux + qt了。

QT有开源免费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T有开源免费版本吗?

QT本来就可以用免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T有开源免费版本吗?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http://download.qt.io/official_r ... linux-x64-5.9.2.run

相关的配置,论坛里面有人也写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660-1-1.html?_dsign=aefc78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http://download.qt.io/official_releases/qt/5.9/5.9.2/qt-opensource ...

QT的话,对arm的主频,FLASH和Dram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QT的话,对arm的主频,FLASH和Dram有什么要求?

最新qt,最小裁剪flash 10MB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qt,最小裁剪flash 10MB左右吧

DDR ram要多少M? 还要裁剪?感觉蛮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 ram要多少M? 还要裁剪?感觉蛮折腾

不裁剪就默认编译,不知道编译出来多小M了,在RAM 64MB的 soc跑没问题,32MB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QT的话,对arm的主频,FLASH和Dram有什么要求?

这个看你自己的项目情况了,我们做车机的,512+512,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自己的项目情况了,我们做车机的,512+512,够用了。

512M 运存已经算大,可以运行低配置的安卓了。

网友:
国产 飞漫 算不算?

网友:
楼主有用过安卓系统做产品吗?安卓不稳定吗?

网友C:
我觉得安卓在工控领域会越来越多,如果安卓运行单一的控制软件,和linux一样稳定;安卓开发起来效率高,硬件会成本越来越低。稳定应该是应用软件开发质量有关,和安卓系统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安卓在工控领域会越来越多,如果安卓运行单一的控制软件,和linux一样稳定;安卓开发起来效率高,硬 ...

安卓确实方便好多。无论是UI还是网络端的开发

网友:
QT不错,跨平台。

网友:
qt比较方便,gtk什么的也可以,看看你的linux自己带的是什么ui,qt开发会比gtk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