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c++快速绘图类或控件推荐下,netgraph太慢了

楼主(2019-06-22):
nt一秒钟几百个点,matlab导出数据要画好半天
谢谢。

楼主:
没有合适的推荐的么

网友:
用opengl自己封装一个呗

网友:
可以试试teechart

网友:
GuiLite 超轻量 UI 框架 - GuiLite 是由6千行左右的 C/C++ 代码编写而成

网友:
直接用封装不要太深的gdi函数,一般情况下就已经够了。如果对你的应用真的不够,那你已经是重度的绘图应用了,直接上显卡加速的opengl或dx是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