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高斯混合模型求概率问题----研究语音识别算法

楼主(2019-06-22):
现在已知一个表示音素的高斯混合模型,K=8,每个K的权重,均值和协方差矩阵都知道。要求一帧语音数据(24个int类型数据)属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概率是多少?

解法1:把每一个数据代入到高斯混合模型中,再求它们之积。这样求得的每一个概率值都非常小,积超出了变量的精度,所以没办法计算。

请教有其他更好的计算方法能比较准确计算高斯混合模型产生一帧语音数据的概率又可以用代码实现吗

网友A:
加权再算呗。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算法,但我知道如果数值太小,就给它先扩大,算好再缩回来。很标准的数据处理流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权再算呗。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算法,但我知道如果数值太小,就给它先扩大,算好再缩回来。很标准的数据处理 ...

意思是对每个计算到的概率值放大N倍再去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对每个计算到的概率值放大N倍再去计算吗?

先放大再计算概率。你可以找到一个不造成饱和的最大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再计算概率。你可以找到一个不造成饱和的最大系数。

放大了再计算还是容易饱和,要么最大饱和要么最小饱和,代入高斯混合模型的每一个数值算出来的概率值大小差别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了再计算还是容易饱和,要么最大饱和要么最小饱和,代入高斯混合模型的每一个数值算出来的概率值大小 ...

网络可以丢失一部分精度的。。但是我也没实际做过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