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给我求个解指针错乱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06-22):
最近在搞个软件,不知为什么会因为指针错乱,非常不解。

网友A:
结构体成员对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成员对齐的问题

怎样才能用ARP的定义指针不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成员对齐的问题

我是自学了C的,对C不太会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成员对齐的问题

#pragma pack(2)

struct ARP_Header        {
                u16 ARP_HWType;
                u16 ARP_PRType;
                u8 ARP_HWLen;
                u8 ARP_PRLen;
                u16 ARP_Op;
                u8 ARP_Smac[6];
                u32 ARP_Sip;
                u8 ARP_Tmac[6];
                u32 ARP_Tip;
};

这样子定义问题解决。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一下字体吧,注意版规

哦,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agma pack(2)

struct ARP_Header        {

调整一下结构体内部成员的摆放位置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一下结构体内部成员的摆放位置就可以解决。

不能改变位置。位置是对应了TCP 的ARP应答

网友D: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pragma pack(2)//增加这个

struct ARP_Header        {
                u16 ARP_HWType;
                u16 ARP_PRType;
                u8 ARP_HWLen;
                u8 ARP_PRLen;
                u16 ARP_Op;
                u8 ARP_Smac[6];
                u32 ARP_Sip;
                u8 ARP_Tmac[6];
                u32 ARP_Tip;
};

网友: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_a{

}a;
也可以这样,按一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