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线圈端并联的电阻数值?

楼主(2019-06-22):
请问这个电阻的读数是怎样的?(来自电视机的电源板, 三星BN44-00516A)
这个电阻是跟变压器线圈并联的
谢谢啊

网友A:
看着不像电阻啊。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电阻啊。

嗯, 谢谢,或者不是电阻, 标号是  RA801S,  RA802S

这个论坛讨论了这个器件
https://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335115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测

万用表测没有测出数值来,估计是类似防雷击的器件?

楼主:
弄明白了,原来是  玻璃放电管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