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焊接在PCB上的针脚叫什么

楼主(2019-06-22):
请教这种焊接在PCB上的针脚叫什么?

网友A:
应该不是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焊上去的

为啥不是?用300多度的高熔点焊锡就行了吧。

网友B:
楼主貌似是在问这种接脚的名称,好能方便去搜索买得吧?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貌似是在问这种接脚的名称,好能方便去搜索买得吧?对不?!

是的,不知道名字没法买。

网友:
PIN焊针,我曾经找过

网友:
夹PIN,段码屏上常用,某宝没搜到,应用比较窄

网友C:
楼主,这个拆的是电源模块吗?

网友:
好像是PCB用的安德森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拆的是电源模块吗?

是的。方的是1w的隔离电源,长的是2W的

楼主:
这东西的确小众,淘宝和阿里巴巴都没找到PIN焊针或夹PIN。

网友:
段码液晶屏上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名字没法买。

再找不着估计要订制了,而貌似订制应也不贵才是。
要不就去找那些带这接脚的模块或液晶屏厂商购买一些吧!

网友:
好奇这个引脚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网友:
这种一般是自家开模做的。

网友:
这个有专门生产厂家的,我好多年前用过,叫深圳什么浦--记不起来了,各种规格厚厚的一本产品手册,

网友:
搜一下:娈东、格力蒲。

网友:
厚膜集成电路引脚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8d5bc6cX48XuB&id=546048069951&ns=1&abbucket=20#detail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这种引脚是什么工装或机器插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