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10 64位下免费抓图软件?

楼主(2019-06-22):
之前都是用微信的抓图功能,但是新公司电脑不能装微信
但工作过程中经常需要抓一些界面,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好用的,免费的
能在win10 64位下运行的软件,谢谢。

网友:
sharex 免费开源 功能强大

网友:
附件最好用

网友:
一般抓图用你键盘上的prn screen就可以了,加个alt可以只抓活动窗口。再开个mspaint粘出来,切一块出来。

网友:
附件里有截图工具啊,还有键盘 prn scr按键也是全屏截图,粘贴到画图工具

网友:
阿里旺旺,或者直接printscreen键

网友:
输入法总是要装的吧?

网友:
Windows 10一直都自带截图工具的,在1903版用Win + Shift + S快捷键即可激活截图模式。

网友A:
这个在WIN7下可以用吧?

网友:
实在不行Print键贴到excel里

网友:
我用的是PicPick,免费的,功能强大,很好用

网友:
自带的就挺好用的

网友:
一直有自己带的

网友:
在用Snipaste,免费又强大

网友:
Snipaste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去试一下

网友:
自带没有吗?

网友:
我也用Snipaste

网友:
你们居然都不用 snapping tool 自带的截图软件

网友:
FSCapture 绿色版,截屏,录屏,编辑,都行

网友:
1903自带的截图工具很好用

网友:
还是用shareX吧, 还可以ORC,准确率很高的

网友:
很早时候用过红蜻蜓抓图精灵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snipping tool Windows 10 自带

网友:
在开始的右边搜索框输入“截图”,自带的截图工具一把剪刀就看到了。

网友B:
听说10自带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WIN7下可以用吧?

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10自带的很好用

win+G  补字数

网友:
一直用QQ或微信

网友:
Win10 附件自带的用着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