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 link V2 经常烧录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9-06-23):
      如题,st link v2 给 stm32烧写,如果st link v2 上3.3 swdio swclk gnd 连接到板子上,这样可以烧写。
但是,3.3 不连接,由外部电源供电 就 烧录失败的几率大很多了。另外J link SW 烧写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烧录器给板子供电可以正常烧写,但是由于功耗大,板子需要外部供电,这样就烧不进了。。。。。
     各位莫友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A:
即使外部供電, JTAG pin1 還是要接的

网友:
干吗不走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外部供電, JTAG pin1 還是要接的

现在发现 用开关 电源供电每次都烧不进,变压器降压妥妥的烧进去,。。。。。 开关电源负极还和大地接了呢,接地很好,,,,奇怪

网友:
一般swclk会引起烧录失败;特别是官网开发板自带的烧录器

网友:
把STLINK到目标板MCU的线缩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