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跟ESP-12F串口通信的怪事。。

楼主(2019-06-23):
首先,STM32端的USART1连接到ESP-12F上。发送AT指令,发什么,就返回什么,如发AT,STM32的串口也收到AT,并没有返回OK。
你肯定会说,没有发换行符,事实上是有的: printf("AT\r\n");
为了证明它确实有效,我就发printf("AT+RST\r\n");,这时模块产生了复位信号,模块上的灯也闪了起来,如果指令错误,它就不会复位的。
那么,我就断开STM32跟模块的连接,,分别用PL2303接到STM32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它收发是正常的。OK。这时就怀疑到模块上,但是用PL2303接到ESP-12F上,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它也是正常的,能返回OK。。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STM32直接接到ESP12F上就不行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交叉,而且连线比较长,耦合过去的 TXD 信号。
也有可能是连接错了串口,而外引出的几个串口线是挨着走线到板边的。
还是要上图啊。

网友:
txd rxd 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线接错了吧。

网友:
怀疑ESP-12F供电有问题

网友:
当了了那么久电工,确实也遇过很多怪事,基本上终都是自己作怪

网友:
可能不够电

网友A:
曾经有这样的“怪事”,两个模块与电脑通信都正常但是模块间就是通信异常,后来改低波特率就可以了,模块可能都有时钟偏差,与pc通信都在忍受范围内,而模块间通信就偏差略大了,拙见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这样的“怪事”,两个模块与电脑通信都正常但是模块间就是通信异常,后来改低波特率就可以了,模块可 ...

一定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