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古董的hp6200主机在睡眠时候,开日光灯甚至LED都能唤醒

楼主(2019-06-23):
就是图中这种hp6200小主机,本来用着也挺好的,可是经常睡眠时候,开日光灯或者LED都能被唤醒。

如果说日光灯干扰大,可以理解,但是5W的LED灯泡,干扰应该不大吧,一样能把主机唤醒。

网友:
把电源的开机信号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A:
1、找到中断唤醒的IC引脚;
2、在终端唤醒的IC引脚上,并104~105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USB唤醒。开关日光灯会干扰到USB键盘,我的宏基笔记本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USB唤醒。开关日光灯会干扰到USB键盘,我的宏基笔记本就会这样。。 ...

牛逼啊,被你说中了。

一开始我拔掉无线鼠标,网线,就剩下USB有线的键盘忘了拔。

现在将键盘和鼠标唤醒通通取消掉了,反复开灯十几次没事了。

也多谢楼上几位了,差点还真拆机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USB唤醒。开关日光灯会干扰到USB键盘,我的宏基笔记本就会这样。。 ...

开关日光灯会干扰到USB键盘??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有些机器USB很容易被干扰到,USB设备会出错重连。

网友:
有的LED灯干扰很大很大

网友(2019-08-03):
是不是网卡wol相关元器件过于敏感了啊

我的一台电脑是,按二级排插会唤醒电脑

二级排插上接了一个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USB唤醒。开关日光灯会干扰到USB键盘,我的宏基笔记本就会这样。。 ...

usb键盘为啥这么敏感啊,是不是因为线上没做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到中断唤醒的IC引脚;
2、在终端唤醒的IC引脚上,并104~105电容,问题解决。。。。

中断唤醒的IC引脚在主板上么?怎么找

网友C:
windows设备管理里面,逐个找出USB HID,键盘 鼠标 网卡等,将他们都改成不允许唤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设备管理里面,逐个找出USB HID,键盘 鼠标 网卡等,将他们都改成不允许唤醒就行了。 ...

我试试,我的电脑随便按个键就会唤醒,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设备管理里面,逐个找出USB HID,键盘 鼠标 网卡等,将他们都改成不允许唤醒就行了。 ...

PS2的键盘鼠标  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