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L152 RTC不走时 [结贴]

楼主(2019-06-23):
情况是这样的,STM32L152 ,hal 库 ,开着仿真 全速跑都是能走的,仿真退出后硬件自己跑竟然不走了。。。。奇怪哦
  while (1)
  {
                HAL_Delay(1000);

                HAL_RTC_WaitForSynchro(&hrtc);
                HAL_RTC_G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IN);
                printf("time=%d\n",sTime.Seconds);
}

楼主:
结贴,,,,You must call HAL_RTC_GetDate() after HAL_RTC_GetTime() to unlock the values
  * in the higher-order calendar shadow registers to ensur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ime and date values.
  *        Reading RTC current time locks the values in calendar shadow registers until Current date is read
  *        to ensur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ime and date values.
也就是说
        HAL_RTC_G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sDate,RTC_FORMAT_BIN);
这两个是要按先后顺序 一起调用的,不能只读取一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You must call HAL_RTC_GetDate() after HAL_RTC_GetTime() to unlock the values
  * in the  ...

对头,只读一个,你那是锁定影子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