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tilit能否加载两个HEX,一个IAP 一个APP?

楼主(2019-06-23):
STM32 ST-LINK Utilit能否加载两个HEX,一个IAP  一个APP?  由软件自动拼接 ,自己拼接太麻烦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只烧个IAP(bootloader)不就行了。。。

网友:
拼接很难吗,用记事本就可以啊,把前一个文件的最后一行删掉,把后一个文件的内容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STVP可以导入多个HEX,导出以后就是拼接的文件。
一般的编程器软件都可以。因为导入的app,iap地址范围是不一样的,不会相互覆盖的。

网友:
支持加载多个HEX,用过。

网友:
jflash就可以拼接hex的啊

网友:
有那种专门拼接的软件吧,或者自己用 py 写一个

网友:
点主界面的 系列号   选择文件填充。 先加载 app 再加载 boot ,地址都是0. 一般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文件地址都是从0 开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 保存出来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jflash拼接完再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