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W5500外围电路时,有用到磁珠将VDD和AVDD隔开吗?

楼主(2019-06-23):
大家设计W5500外围电路时,用磁珠将VDD和AVDD隔开吗?
我看过一些W5500的板子,不用磁珠也用的好好的。用或不用区别有多大?用的话选多大电流的?

网友A:
想用用,不想用拉倒,这属于玄学范筹。

楼主:
之前板上没设计这个磁珠,现在板上空间不够了,想加也难了。

网友B:
参照官方demo,demo有的话,我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官方demo,demo有的话,我会加。。。。

上图就是官方demo,有磁珠,但具体参数不详,冒冒失失弄一个上去,担心适得其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就是官方demo,有磁珠,但具体参数不详,冒冒失失弄一个上去,担心适得其反。 ...

https://item.A**********/263526.html

比如这个?120R的磁珠?

MMZ1608D121CTAH0,某商城搜下看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A**********/263526.html

比如这个?120R的磁珠?

嘉立创SMT的基础库里有0805封装的磁珠,100Ω ±25% 100MHZ。准备按这个来。感觉W5500对电流的需求很大,这个磁珠又是串在电源上,担心它抗不住,反而成了一个新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SMT的基础库里有0805封装的磁珠,100Ω ±25% 100MHZ。准备按这个来。感觉W5500对电流的需求很大, ...

不会,我一般电源处用风华的,过流量2A,3A,是标配

网友:
有用W7500P的没,准备用这个了,内置CM0的单片机和PHY,简化设计。

楼主: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现在我还是补上了磁珠。

网友C:
一直用一个10uh的电感,工作的很好。

网友:
我用的0603的磁珠,板子没什么毛病

网友D:
没用  没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一个10uh的电感,工作的很好。

最近我用的w5500,TCP客户端链接服务器,w5500偶尔会断线重连,大概200次链接中,会断线10次,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偶尔又连续十几分钟表现很好。。。服务器是被动的,也没故意断开。。。玄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用  没什么毛病

最近我用的w5500,TCP客户端链接服务器,w5500偶尔会断线重连,大概200次链接中,会断线10次,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偶尔又连续十几分钟表现很好。。。服务器是被动的,也没故意断开。。。玄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用的w5500,TCP客户端链接服务器,w5500偶尔会断线重连,大概200次链接中,会断线10次,不知道是哪 ...

不一定与W5500有关,我目前感觉W5500连接挺稳定的。是不是与网络环境有关?W5500有延时和重传次数可以设置,把延迟加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与W5500有关,我目前感觉W5500连接挺稳定的。是不是与网络环境有关?W5500有延时和重传次数可以设 ...

看了一下串口信息,发现一晚上没人管,没断过一次。。。。

      现在测试的是,服务器发信息给设备,设备保持心跳,但是偶尔会出现设备发心跳,服务器能收到,并回复(应该是回复了的),设备收不到返回内容,然后过10几秒,设备会自己掉线一次,马上连上。。。此时,服务器也提示设备下线了。。。建立了新的链接。。。。

服务器并不会主动断开链接。。。不知道什么原因让设备断开了链接。。。服务器发送给设备的信息不产生动作,只是数码管加一个值而已,然后回复给服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与W5500有关,我目前感觉W5500连接挺稳定的。是不是与网络环境有关?W5500有延时和重传次数可以设 ...

还有一直特殊情况,旧是服务器刚好发信息给w5500,5500正在发心跳包,那么会不会冲撞导致断线?或者错过了接收信息的时机,这个包就错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直特殊情况,旧是服务器刚好发信息给w5500,5500正在发心跳包,那么会不会冲撞导致断线?或者错过了 ...

TCP本来是全双工的,双向同时发数据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软件数据处理部分,是不是应用部分丢包了?为了处理简单,我们的做法是,除了紧急报警,其他一切过程都由服务端发指令,客户端响应。心跳也是这样,客户端收到指令就表示连接正常,然后返回一个应答就完了。看你的描述,有可能是心跳处理漏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CP本来是全双工的,双向同时发数据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软件数据处理部分,是不是应用部分丢包了? ...

采用的FREE RTOS,接收函数是优先级最高的任务,通过打印也发现如此,,,,但是就算w5500收不到心跳包的回复,TCP本身也不应该会断开一次很奇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CP本来是全双工的,双向同时发数据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看你软件数据处理部分,是不是应用部分丢包了? ...

发现了最新的现象,服务器给w5500发送的信息,很多秒之后才能收到,但是有时候却是秒收,,,,看串口数据,单片机收到了是立即回复的,要么是服务器发送信息延迟了10几秒,甚至1分钟,要么是单片机从w5500读出数据延迟了?但是接收函数是最优先级,100ms读取一次,串口数据证实确实在运行。。。开大w5500的接收缓存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估计是因为MAC地址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现了最新的现象,服务器给w5500发送的信息,很多秒之后才能收到,但是有时候却是秒收,,,,看串口数 ...

排查一下驱动,多少个连接?尽量把w5500的内部buff分配给有用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因为MAC地址非法。

MAC地址非法,我也遇到过,网络根本就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用,不想用拉倒,这属于玄学范筹。

想用用,不想用拉倒,这属于玄学范筹。+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查一下驱动,多少个连接?尽量把w5500的内部buff分配给有用的连接。

现在发现,是有的W5500板子非常好,不会断开,有的很容易断开,而且收到的包很延迟,怀疑是晶振还是什么,运行慢导致的?还是温度高导致,先准备筛选一遍,吧不正常的筛选出来

网友F:
w5500的晶振的两个脚需要串一个1M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w5500的晶振的两个脚需要串一个1M电阻?

厂家电路是的

网友G(2020-04-26):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一个10uh的电感,工作的很好。

请问10uH电感,具体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一般单独给他供电,反正它功耗也高。

网友:
没加跑的好好的

网友:
我做的是有的,实际测试用个0R电阻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10uH电感,具体用什么型号的?

0805封装10uh 贴片

网友:
我记得我当时是加了

网友:
那是减小EMI的吧。

网友:
在另一份文档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