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单独的除湿功能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9-06-23):
如题。空调制冷时,在室内机交换器表面有冷凝水,水是室内的水汽凝结成的。这样,空气湿度就降低了,我理解是除湿功能是制冷功能的副产品而已。
今天,被老婆骂了一通,说湿度大应该使用除湿功能,不能用制冷。这让我非常纠结:单独的除湿功能,是如何做到的呢?莫不是一会制冷凝水除湿,一会加热保证室内温度还是除湿前的温度?如果是这样,岂不更费电?

网友:
你要换气,我就给你增加一个换气选项,其实就是吹风,与你想象的换气那是2个概念,因为内外空气是隔绝的。空调的除湿其实就是制冷

网友A:
精确控温确实是边制冷边加热。除湿时开压缩机并且室内风机速度调慢。总之听你老婆的没错。

网友:
本质上都是制冷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电辅热的可以边制冷边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控温确实是边制冷边加热。除湿时开压缩机并且冷凝风机速度调慢。总之听你老婆的没错。 ...

但问题是30多度,又湿又热啊,也只能开除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控温确实是边制冷边加热。除湿时开压缩机并且冷凝风机速度调慢。总之听你老婆的没错。 ...

另外冷凝风机是干什么呢?吹干,除冷凝水的吗?

网友B:
除湿是开压缩机不开室内风机等蒸发器结冰开风机吹走。是空调都有啊。网上还有人乱讲说用除湿制冷省电也是够了。。。

网友:
专业的解决方案是:单独买个除湿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湿是开压缩机不开室内风机等蒸发器结冰开风机吹走。是空调都有啊。网上还有人乱讲说用除湿制冷省电也是够 ...

室内肯定还是要开风机的。。要不然妥妥的起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湿是开压缩机不开室内风机等蒸发器结冰开风机吹走。是空调都有啊。网上还有人乱讲说用除湿制冷省电也是够 ...

不开风机,大量的水汽也无法收集啊。机器内部才有多少,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肯定还是要开风机的。。要不然妥妥的起霜。

同意您的观点,要起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意您的观点,要起霜

你开到除湿就能发现,空调被锁25度保证长时间工作,然后风量最小,这样凝结的水汽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到除湿就能发现,空调被锁25度保证长时间工作,然后风量最小,这样凝结的水汽更多。 ...

大概明白了。但如果是冬天江南,又湿又冷,这时是加热状态,还能凝结水汽吗?

网友D:
除湿只是室内风机转速降低,这样蒸发器上温度会更低,可以更多的冷凝空气中的水蒸气。
江南冬天不适合用空调除湿,因为室内温度本来就低,所以冷凝效果很差,而且开一会屋里就非常冷了。这时候最佳的就是用除湿机,咸鱼买个二手的三两百块,耗电少还实用,尤其是梅雨天气,简直是神器。

网友:
我也是不理解除湿跟制冷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湿只是室内风机转速降低,这样蒸发器上温度会更低,可以更多的冷凝空气中的水蒸气。
江南冬天不适合用空 ...

专门的除湿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门的除湿机是什么原理?

相当于把空调室外机和室内机都装在屋子里

网友:
除湿是小风量,制冷是大风量。
压缩机同样功率的情况下,除湿是对小量的空气降到更低的温度,制冷是对大量的空气降温幅度小一些。
对于变频空调,可能还需要关闭一部分蒸发器管路,以便在小面积上达到更低的温度。

普通空调制冷时,室外机是放热的。专业除湿机就是把室内机和室外机都装在室内,放的热量也都排在室内了,这样总体上仍然是升温的。
空气先经过蒸发器降温,水冷凝析出,空气再经过冷凝器加热,最终排出干燥且高温的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湿只是室内风机转速降低,这样蒸发器上温度会更低,可以更多的冷凝空气中的水蒸气。
江南冬天不适合用空 ...

除湿机哪个品牌好,给江南的各位推荐一下呗
我在北京,一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门的除湿机是什么原理?

先制冷,空气冷凝,然后空气经过蒸发器,加热。就是先制冷,再加热空气。

楼主:
看了一下格力的,功率大的也只有650W左右,看样子似乎比空调省电

网友:
除湿前段是制冷,产生冷凝水后,后段是制热,把空气再回温,保证温度均衡。但不是所有空调都有这功能,要具有独立除湿功能的,一般比普通空调贵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湿机哪个品牌好,给江南的各位推荐一下呗
我在北京,一般不用

高端点的 日本的,比如松下啥的,价格一千以上。
国产的就比较多啦,美的,美菱,德业,欧井,格力。等等,太多了
国产的只要不买山上的,京东做活动时特价新的也就四百块左右

网友:
除湿就是温控不参与的制冷工况啊

网友:
楼主空调原理看一下吧,这事能被老婆骂简直是奇闻了。

网友:
制冷就顺带除湿了 只不过两者压缩机 风扇的工作时间不同  空调有不可能换气

网友:
实际上除湿就是室内风低速。

网友:
综合上面的各位的意思,如果家里有空调了,除湿还要室内温度不下降,那就空调配合取暖器就好了,空调开除湿,同时打开取暖器,搞定。

网友:
个人理解, 制冷的时候肯定除湿的, 否则空调水哪儿来的呢.

制冷靠加速空气循环进行热(冷)交换, 把热量带到室外.
除湿蒸发器温度更低, 空气低速流过蒸发器冷凝掉水蒸气. 因为空气流速低, 热交换效果差, 降温效果一般.

网友:
温度降低了,空气湿度自然就下降了。空气的温度越高,容纳水蒸气的能力就越高。

网友:
除湿也是制冷模式,就是出风很小,时间长了屋里照旧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