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 里面的TX和RX两个磁环 能否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19-06-23):
近来在布线一个5口百兆交换机。RTL8305NB芯片的tx+-和RX+-引脚输出和网络变压器的引脚位置有的不是正好对应的。
而一般单个网络变压器 都是  1,2,3 脚是 TD+,CT,TD-      6,7,8是 RD+,CT,RD-   类似于附件中的排布。
我看了一下实物 Tx的变压器和RX的变压器好像没啥区别呀。所以问一下 我能不能把原来负责 TX的变压器用于 RX   ,同时把RX的变压器用于TX。
就相当于 1,2,3和6,7,8 互换   同时 16,15,14和11,10,9 互换。
我这个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如果不能是啥原因不能互换。谢谢啦

网友:
变压器貌似没有限制。另外在gbe中,4对线各有一条是tx,另一条是rx,而不是两对tx两对rx(记得哪里的说法,没有验证过)。

网友:
完全没问题,千兆百兆都可以,而且+和-互换也没关系

网友:
支持MDI-X的,完全对称的变压器,随便换。非对称的不行。

网友:
好像是对称的可以换

网友:
好像差分对内两个信号可以交换的。

网友:
1:1就可以互换

网友:
互换没问题,为了布线方便,不光tx/tx能换,+,-信号都换过

网友A:
看PHY芯片的吧,支持自动翻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HY芯片的吧,支持自动翻转就可以

和翻不翻转没关系。是变压器里面Tx和Rx的磁环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最近也在搞网口,发现TDK上的网口变压器,是有150uh和350uh,应该选用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搞网口,发现TDK上的网口变压器,是有150uh和350uh,应该选用哪一个? ...

好像国产的几个都是350uH的

网友C(2020-05-03):
楼主,后面到底能不能换啊?里面2个磁环结构是一样的,是不是还要PHY支持自动翻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后面到底能不能换啊?里面2个磁环结构是一样的,是不是还要PHY支持自动翻转? ...

倒是这年头不支持自动翻转的片子已经见不到了,
以前夹网线头另外一边都要T-R反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倒是这年头不支持自动翻转的片子已经见不到了,
以前夹网线头另外一边都要T-R反序的 ...

见得到,比如microchip的spi网卡
ENC28J60
ENC424J6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得到,比如microchip的spi网卡
ENC28J60
ENC424J600

好吧还真是  仅支持极性校正,没有auto mdi/m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