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下SMT单时在嘉立创选的物料提示搜索不到

楼主(2019-06-24):
新手第一次画板,用的他们自家EDA。下单SMT的时候90%的器件都提示未搜索到(都是直接在商城里搜到的器件)。比如像这个MCU,商城里库存有,SMT的标志也有,但是下单SMT的时候提示未搜索到,替换料里面和原物料一模一样!请问这是为什?要怎么处理,都替换的话每样换料费20,比物料都贵了。。。

网友A:
加我QQ : 3001269142   或者 加  800005884  这个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QQ : 3001269142   或者 加  800005884  这个QQ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咋解决呀,

楼主:
在版主帮助下,问题大体解决了!问题主要两个方面造成的
1.删除BOM的最后四列(Manufacturer,Supplier,Supplier Part,LCSC Assembly),就能搜索到更多的物料。
2.注册会员只能使用7种类扩展库,超过了不会自动匹配。

不过这里也多了两个问题,一个是SMT直接多了140的“扩展库元件种类费”,这140难道就是那每个器件20块的换料费?另一个是同一个BOM,每次上传未搜索到的物料都会变化,让人感觉这140的费用莫名其妙,难道我不停的上传能试出来不用收这140的排列组合?

建议嘉立创把收费规则详细的写出来,注册会员为什么只能用7种类扩展库?是哪7个扩展库?“扩展库元件种类费”又是花在了哪些器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