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bootloader中检查堆栈地址时为什么用0x2FFE000

楼主(2019-06-24):
接触过几次STM32的bootloader,但一直没有深入了解为何在检查堆栈地址时用0x2FFE000去和app的地址的内容做“与”运算:
void BootLoad_Jump(void)
{
        /* Check Vector Table: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_ADDRESS" */
        d_printfhex32((*(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d_printf("\n");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4);
                d_printfhex32(JumpAddress);d_printf("\n");
                HAL_Delay(100);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这个0x2FFE000是怎么来的?

网友A:
0x2ffe000的掩码计算结果等于0x20000000,对应的要求是,目标地址的低17bit可以为任意的0/1,第17~31bit必须为0010 0000 0000 000
意思是,目标地址必须是0010 0000 0000 000* **** **** **** ****这样的二进制组成
更简单的说就是,这段地址必须落在以0x20000000开头的128kB以内,就是说在SRAM中

补充。高位是0010,有3个为0的bit没有限制地址0/1,实际可能落的断是0x2/3/6/7/a/b/e/f几个段

楼主:
哦,这个数是要根据ram的大小确定的,明白了。感谢感谢!!
拿到同事移交的代码是这个值,但实际使用中的RAM才8K,看来好多人对这个没有理解!!

网友:
二楼透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2ffe000的掩码计算结果等于0x20000000,对应的要求是,目标地址的低17bit可以为任意的0/1,第17~31bit必 ...

要我的话就直接用0xfffe000做掩码。
它用0x2ffe000岂不是0x30000000,0x60000000,0x70000000,0xa0000000,0xb0000000,0xe0000000,0xf0000000都可以?

网友:
关注一下,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的话就直接用0xfffe000做掩码。
它用0x2ffe000岂不是0x30000000,0x60000000,0x70000000,0xa0000000,0 ...

嗯,还有3个bit没有完全固定。要固定在SRAM中的话应该用ff才行,写法也更简单
可能是他们出于别的目的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