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把brd 格式的PCB 转成AD

楼主(2019-06-24):
帮忙把brd 格式的PCB  转成AD,A33板

网友:
能不能委婉一点

网友:
brd 格式的PCB,请查收

网友:
装AD,CANDENCE 直接AD打开

网友:
这个文件应该不是最终文件  打开原版文件看下  N多走线都没有做调整  正式的文件如果这样  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
编辑原因:我靠 这个图片 这么大  怎么删除掉附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