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外壳的无线主机,天线和机壳怎么连接?

楼主(2019-06-24):
金属外壳的通讯设备,金属外壳是有接大地的端子的,内部无线模块的天线固定在机壳上,这样会导致天线的地(应该就是系统的信号地)会和机壳(保护地PE)连通,这对做EMC甚至绝缘耐压非常不利。
请教了一些朋友,可以装泡棉隔离天线和机壳之间的连接。
最近要做相关产品了,请教各位专家,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就搭接在一起,静电和耐压怎么办,是不是无线模块和CPU之间要做电气隔离还是采用其他防护措施?如果不能搭接在一起,如何做隔离?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当前绝大部分都是天线地和外壳直接连接的,很多进口设备也是。以前专门在国内某大厂专门定制过隔离的连接器。

网友:
DC24V供电的无耐压要求。耐压是跟220输入之间测耐压。所以只管连在一起即可。

网友:
我们是SAM头焊在线路板上, SMA 头和外壳不接触的;

户外设备,客户的地线没有接好时,接地端电压浮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2019-07-29):
关注这个问题,不知道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
期待有高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金属外壳是和PCB地多点连接的,POE供电,外置天线

网友(2023-12-20):
同问,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4楼的方法是可以,但比较占地方,直接固定在机壳或者面板上比较方便,固定在机壳上就会带来内部地和外壳直连了,不确定是否会带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