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YPEC接口手机使用OTG功能对外不供电?

楼主(2019-06-24):
电路如下图:
打算使用手机的OTG功能给外部电路板供电,电路板上将TYPEC的 CC引脚 5.1k电阻对地 连接 ,但是还是不能得到供电

手机是小米8,不知道该如何特殊处理,才能使用供电呢?  感谢!

网友A:
小米的功能好像阉割的比较厉害,试试三星或者其他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功能好像阉割的比较厉害,试试三星或者其他品牌吧。

不是吧,这么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么坑。。。。

上次想买根typec转视频的线,菊花三星都支持小米不支持。我手上的mix2和小米6至尊版都是旗舰机。

网友:
我的小米8充电很慢,甚至从不进去电,我真会服了

网友:
有些机器otg要打开才行,我原来一个一加5就这样,在设置里要打开otg供电

网友B:
随便找了下看,楼主试试
改成OTG的话,CC引脚通过5.1k电阻下拉到地。注意,只要下拉一个CC引脚就可以,另一个CC引脚在线上定义为vconn,悬空处理。

网友:
两个CC单独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了下看,楼主试试
改成OTG的话,CC引脚通过5.1k电阻下拉到地。注意,只要下拉一个CC引脚就可以,另一 ...

感谢,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试好了没?我最近也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好了没?我最近也需要这个

好的,关注一下这个帖子吧,我晚上回家才能弄了

网友:
不能供电,也叫OTG?!

网友D:
用过红米note MicroUSB口的,自制了一跟OTG线,接u盘接USB转串口都没有问题,换了部小米9se,Type-c的,加了个转MicroUSB转接头还是用以前那根OTG线,也照样没有问题,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红米note MicroUSB口的,自制了一跟OTG线,接u盘接USB转串口都没有问题,换了部小米9se,Type-c的,加 ...

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怎么接的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怎么接的线

打开开发者选项,启动usb调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开发者选项,启动usb调试,就可以了

额 还有这个问题呢啊,没注意到

网友B:
不需要开发者模式 好嘛,USBOTG是很基础的应用。接U盘,键盘都是直接用的。
网上一堆typec otg 的线,又不贵,自己买一条拆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开发者模式 好嘛,USBOTG是很基础的应用。接U盘,键盘都是直接用的。
网上一堆typec otg 的线,又不 ...

挺神奇的,我测试 插优盘就有输出,插电路板就没有 。。。

网友:
经测试,Typec转OTG线 在小米5和小米8  上 是可以诱出5V输出的。同时给电路供电。
具体部分连接是如何,建议自己买一条来看

网友:
刚买的小米9se中间连的是TF读卡器

网友:
楼主你的两对D+/D-最后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了下看,楼主试试
改成OTG的话,CC引脚通过5.1k电阻下拉到地。注意,只要下拉一个CC引脚就可以,另一 ...

谢谢,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