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高频低阻的电线吗?

楼主(2019-06-24):
        因测试需要,需采购高频低阻的电线,求推荐。在高频通信中哪种线比较好?线径一般多大通信性能最好?感谢!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功率,和频率范围,很细的线也能跑很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功率,和频率范围,很细的线也能跑很高的频率。

功率1千瓦以上,频率2~10M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上面用的啊?高频这么高的功率?应该是用馈管,究竟用多粗的馈管,建议联系电缆厂家沟通。
你这个这么大功率,如果屏蔽不好,有射频泄露,直接就干扰短波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