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模金属盒共享

楼主(2019-06-24):
为了做一款蓝牙测试盒,折腾了大概一年时间.

自己开模定制了侧框铝型材, 前后保护硅胶套,按键硅胶.

可以共享给大家,看有没有需要的.有需要给出图纸,配套加工厂可以协助带加工.

附件是型材图纸, 成品的3D效果图.
完全开源.

楼主:
资源共享,不希望用于其他用途.

学习3D,没有预想的那么难,每天早起1个小时,看大概40分钟的视频,持续半年左右时间, proe,SW基本上都能自己做了

网友:
赞一个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A:
塑胶模具开模费多少钱

网友:
MARK。 我曾经想学PROE,但没敢去。

看着楼主这说法, 又有了信心。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同问开模详细价格,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有恒心有毅力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前后面板用cad画了转到pcb软件里,然后找做铝基板的厂家就行了,比机械加工便宜。

网友:
我以为楼主开了一个公模呢,网上买得到外壳就好了

网友:
一个成品大约多少银子呢

网友:
希望楼主卖成品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学习了,这是个好办法,一举2得。

网友:
外壳多少钱一套呢

网友:
佩服楼主的学习精神!想知道加工这样一个壳子要多少米?

网友:
对外售卖不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视频能放上来的话,会更好一点...

网友:
做的漂亮啊。 赞一个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前后面板用cad画了转到pcb软件里,然后找做铝基板的厂家就行了,比机械加工便宜。
It sounds interesting. Do you mind to share a real product?

网友:
铝基板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源共享,不希望用于其他用途.

学习3D,没有预想的那么难,每天早起1个小时,看大概40分钟的视频,持续半年左 ...

电脑啥配置

网友:
关注开模的费用。

网友:
如果要找工模的铝制模型,大家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网友:
建议淘宝预定,然后一起投产

网友C:
不错,非常有意,特别是带套的,价格可以pm一下么?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可以对外销售,按键等都已经开模完成,测试中

如果截面不变,只是长度不变,可以直接协助生产,

如果截面变更,则不能用前后保护套,

大于20套,可以协助加工厂,数量少就比较麻烦.主要是型材每次必须1吨才行,我们已经预订的快用完,只剩下不多了

当前尺寸,每个盒子大概700g重,  不含模具均摊成本在170左右.

楼主:
补充一下当前面板为开模冲压,在机加工,
如果数量少,需要做激光加工,成本大约增加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找了淘宝的,都是不带前后套,客户出模具费,我们就开了硅胶模

另外淘宝等,都是太单薄,没质感.

现在成品不含电路板大概1kg多的重量,比较有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模具开模费多少钱

大概1万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淘宝的,都是不带前后套,客户出模具费,我们就开了硅胶模

另外淘宝等,都是太单薄,没质感.

在电路板上放几个大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淘宝找铝基板吗

网友:
就搜“铝型材壳体”,应该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非常有意,特别是带套的,价格可以pm一下么?

补充前后保护套3D,文件

成本大概200元左右,大多数都是开模件
型材开模,硅胶按键开模,前后保护套开模

如果不用前后保护套,成本大约140元左右.长度可调整
如果用前后保护套,截面就不能改

网友:
只要两边的型材,前后保护套,上下板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源共享,不希望用于其他用途.

学习3D,没有预想的那么难,每天早起1个小时,看大概40分钟的视频,持续半年左 ...

这个心得真的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前后保护套3D,文件

有带前后胶套后的照片么?胶套是什么颜色,材质是较软那种么?  固定到壳体后,是否有卡钩,防止意外滑落

网友:
若是开模具搞得与 PCB 打样一样的便宜与方便就好了。我是指除了3D 打印之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源共享,不希望用于其他用途.

学习3D,没有预想的那么难,每天早起1个小时,看大概40分钟的视频,持续半年左 ...

请问有什么学习视频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用铝基板做前后面板,好创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铝基板做前后面板,好创意!

就是做不了拉丝磨砂之类工艺了,以及侧边比较难看。

用哑光阻焊漆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前后胶套后的照片么?胶套是什么颜色,材质是较软那种么?  固定到壳体后,是否有卡钩,防止意外滑落 ...

胶套颜色是可以定义的,300个数量起,当前是乳白色,比较丑,下个批次会换颜色.

卡口结构开模比较麻烦,暂时使用的是硬硅胶片粘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做不了拉丝磨砂之类工艺了,以及侧边比较难看。

用哑光阻焊漆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看点 ...

拉丝磨砂,等工艺就是加工艺费用,没有难度的

网友E(2020-02-14):
蓝牙测试仪 有卖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喜欢买现成的,不折腾

网友:
我发现现在电工都是全栈了

网友:
佩服楼去毅力,半年时间提前一个小时起来坚持学习,估计我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模具开模费多少钱

大概8k,做的硅胶模,磨砂表面,未作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测试仪 有卖吗

炬力单通道的有,这个是计划做的最新6通道

别家的也可以帮忙买,假期不行,可以给我留言,留电话,我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前后胶套后的照片么?胶套是什么颜色,材质是较软那种么?  固定到壳体后,是否有卡钩,防止意外滑落 ...

在公司,胶套会深蓝色,参考罗德施瓦茨的网络分析仪的颜色,和硬度。

是硅胶材质,有倒卡扣,且会点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铝基板做前后面板,好创意!

2mm以下,使用激光加工很方便

网友(2021-06-24):
楼主 有做好的成品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折腾精神。。。
没找到现成尺寸合适的铝型材盒么?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有想法,还可以印字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