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是否开通”PCB特定问题直接赔偿元器件“增值服务!

楼主(2019-06-24):
1)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PCB在多少钱,上面的元器件价格高” 从而担心PCB便宜质量有问题的担忧!
2)嘉立创在讨论用”快递公司保价“的方式,开创这个服务,  对于“PCB特定问题直接赔偿元器件“增值服务!想开通这个服务原因:
a)嘉立创是真材实料的用料,用台湾南亚及KB的用料,总体来说出现批量性的可能性更小
b) 嘉立创今年6月份左右又增加了军控体系中的低阻测试把控,出现批量性过孔的可能性更小
c)打消部分客户的后顾之忧!
d)当然后果也很明显,如果是控制不好,则死得很惨,这也是所有的PCB行业,无人敢承诺的原因
3)要开展这个服务,必须规定好两个事情
A,特定PCB品质问题,不能说所有的问题,如工程问题,檫花,字符,只能针对生产导致的”开路,短路,过孔不通及不良(指的是阻值大的坏孔)板材质量“
B,收费,收费如何收呢,按你产品的保价来收,收按0。5%收费, 你说你的产品PCBA:100元,就收你0.5元/片,如出现问题则直接赔偿你这板子的PCBA费用,最高不超过100元,如果你的PCBA成本是1000元,则收5元,出问题则赔1000元/片
4)对于这个事情,对于工厂有多大的风险?
如果出现批量性的质量不良,则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如你做1万片,每片的板子费用是500元,则如果出现批量性生产开路,短路,过孔不通及不良(指的是阻仠变大)板材质量,则一单要赔500万,如果工厂同时出现一段时间的批量性事则风险可想而知!

网友A:
做好自己即可以;
这种事说法多,有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到后面上法院就没意思了.
到时还会影响嘉立创的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自己即可以;
这种事说法多,有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到后面上法院就没意思了.
到时还会影响嘉立创 ...

所以特定品质问题很重要,不要到时候扯,对于生产导致开路基本上不用扯,短路也不用扯, 过孔问题也不用扯很容易测得出来,这些都是用万用表及微欧表能测得出来的,对于板材问题交给第三方机构就可以了,所认吕质问题不能无限放大,否则无论何实际意义!

网友:
敢这么承诺,证明对自家PCB品控很有信心啊

网友:
敢这么承诺,那还是支持!就当买保险.  确实有些人有这些需要.

网友B:
不要搞!PCB问题多数是自己设计不到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搞!PCB问题多数是自己设计不到位的问题。

仅针对确应生产引起的问题

网友C:
风险很大,这个跟其他保险不同。估计是PCBA价格高并且容易出问题的才会选这个服务,于是赔付比例就会高,风险会高。

网友:
为了还能继续便宜打板,个人不支持这个做法,如果引入第三方保险则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险很大,这个跟其他保险不同。估计是PCBA价格高并且容易出问题的才会选这个服务,于是赔付比例就会高,风 ...

是的,风险很高,但是话又反过来,如果我们都不敢的话又如何让很多高价值的PCB敢放给我们做!

网友:
不许跑路,我们还要打样呢

网友:
就是买保险的意思呗

网友D:
老板的意思是要吸引高端客户。我觉得思路是对的。但不要一次梭哈了,小点加码慢慢玩。你这样玩法同行怎么跟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的意思是要吸引高端客户。我觉得思路是对的。但不要一次梭哈了,小点加码慢慢玩。你这样玩法同行怎么跟 ...

是要堵上经常有人认为PcB这么便宜,质量一定没有保证的说法,嘉立创直接提供因特定PCB质量问题对PCBA直接赔付的增值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风险很高,但是话又反过来,如果我们都不敢的话又如何让很多高价值的PCB敢放给我们做! ...

成立一个高端子品牌,收费×10,各种杂色,镀金,阻抗啥的不另外加钱,提供单独PCB审核服务。
至于技术及生产如何处理,你们自己内部讨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堵上经常有人认为PcB这么便宜,质量一定没有保证的说法,嘉立创直接提供因特定PCB质量问题对PCBA直接 ...

路边摊的面包内容再多我还是坚持去多乐之日去买,一个道理。

网友:
个人表示用不到这个业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风险很高,但是话又反过来,如果我们都不敢的话又如何让很多高价值的PCB敢放给我们做! ...

愚见:风险不怕高,怕的是对冲不掉。
保费比例还是要仔细测算,切勿轻率决定。

网友E:
can you help to get the log in issue resolved.
"
Now I cannot log into my account. Anyone know what is going on?
It always report:
"加载超时,请点击重试,或联系业务员"
I have also tried all these three web links, but it doesn't help at all.
"[电信入口][联通入口][移动入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n you help to get the log in issue resolved.
"
Now I cannot log into my account. Anyone know what  ...

很抱歉,我们现在的国内网站(包括小助手),对于国外的客户,可能没办法很好的访问。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要允许国外的客户很顺畅的访问国内的这个网站(包括小助手),我们需要投入的成本是比较大的(需要开通海外CDN),就目前而言,我们暂时没这个计划。
建议你访问我们的外贸网站吧。 https://jlcpcb.com

网友E:
>建议你访问我们的外贸网站吧。 https://jlcpcb.com
Two questions:
1. Will it take RMB.
2. Will it ship the PCB to my contract factory in China?

网友:
>我们需要投入的成本是比较大的(需要开通海外CDN),就目前而言,我们暂时没这个计划。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Basically, it makes the internet a intranet.

网友:
这个业务风险太高,目前还没有一家敢这么搞呢吧。

网友:
将来出来问题,客户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觉得是设计问题,客户去告你,告赢了证明这个承诺是放屁,告输了说你们仗着公司大欺负人。建议还是不要自己来搞,何况这也算保险吧,真做起来有没有资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访问我们的外贸网站吧。 https://jlcpcb.com
Two questions:
1. Will it take RMB.

1,可以人民币支付,会自动转换成美元结算。paypal限海外账号,信用卡没有限制。
2,支持国内交货。

网友F:
我想问的是,假若开通这个服务,打个比方,我做1000块板,有50块确认是PCB问题所致(开、短路、过孔不良等),是陪50块包括器件的钱?还是陪1000块包括器件的钱?1000块有50块有问题,我觉得剩下的已经不敢使用了,天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问题,特别是短路和过孔的问题,短路有时是因为线宽做大了(我在贵司碰到过,返单的,新做的一批线宽明显比PCB文件和之前批次的大很多,结果很多短路,当然是选择没飞针的情况下),线宽做大了,可能当时不出问题,但在现场环境下或者随着时间推移,很大可能会出问题。过孔问题更不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的是,假若开通这个服务,打个比方,我做1000块板,有50块确认是PCB问题所致(开、短路、过孔不良等 ...

线路问题我认为不会有隐患,就开路及短路两个指标,坏多赔多少,如你说的过孔不良,1000片坏50片达5%的比例,应赔全部

网友G:
要看是针对什么样的板子吧,如果是本身需要全测,对用飞针了,就不会有开短路的问题吧。如果是免测板,JLC是不是风险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是针对什么样的板子吧,如果是本身需要全测,对用飞针了,就不会有开短路的问题吧。如果是免测板,JLC ...

免测也不敢保

网友F:
引用 楼主:
线路问题我认为不会有隐患,就开路及短路两个指标,坏多赔多少,如你说的过孔不良,1000片坏50片达5%的比 ...

那我觉得这个增值服务是落实不了的。飞针测,如果不是造假的,开短路基本能排除。而过孔不良的,飞针测可能没问题的,板级测试可能也没问题(除了可能对阻抗有比较高要求的),而这种不良的,随著时间才会显现,这就很难举证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觉得这个增值服务是落实不了的。飞针测,如果不是造假的,开短路基本能排除。而过孔不良的,飞针测可 ...

孔不良是最大风险,PCB出厂没问题,但孔不良最怕smT高温,一过smT基本上能反映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孔不良是最大风险,PCB出厂没问题,但孔不良最怕smT高温,一过smT基本上能反映出问题 ...

也不全是,SMT过后,孔还通,过段时间不行的,还是有的,而且工作环境良好,不存在震动潮湿盐雾。这种情况在我老东家时找其他PCB厂是遇到过很多次,换过好几个厂,特别是春季做的板。搞到我后来画板都神经兮兮的,凡是重要一点的信号线,电压高一点的信号线,电源线,都得堆多几个过孔,能堆就堆。找您们做的板倒是没遇到过,可能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您们的板好,二个是我过孔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问题我认为不会有隐患,就开路及短路两个指标,坏多赔多少,如你说的过孔不良,1000片坏50片达5%的比 ...

短路多有时是线宽做粗了(板厂做粗了),造成的结果是就算没短路,线间间距非常非常小,哪天遇到点潮气,阻焊如果比较薄,而且线间电压差大一点的,肯定会发生电解,这种情况我曾经见过,这种板我是绝对不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全是,SMT过后,孔还通,过段时间不行的,还是有的,而且工作环境良好,不存在震动潮湿盐雾。这种情 ...

你说的情况就是坏孔低阻一测全出来了,当然这服务是为那些认为便宜无好货或是一些大公司准备的,还有是我敢是因为材料及管控,那些用极差材料电路板厂家的就不敢了,价格竞争的同时也要向品质竞争,这种如果材料及管控不到位,那风险则极大!

网友H:
焊盘不上锡这类问题呢,这个问题,我的PCB以发生过不低于三次以上,都是批量板,每次都不了了知。这个不好去定性,又没办法去检测,一般发生这种问题,板子都以贴上元件了,能怎么解决,基本上都是自己吃亏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盘不上锡这类问题呢,这个问题,我的PCB以发生过不低于三次以上,都是批量板,每次都不了了知。这个不好 ...

这个问题就沒折,可能出问题点太多了,PCB工厂,smT工厂,存放都有可能发生,这问题只能在smT在线管控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规定,是坏的才赔吧,比如做100片,坏50片,就赔50片?还有一些隐性不良,又如何界定?这些都是不太 ...

只有过孔在有隐性,其它视为无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这个过孔 问题就是个大问题。
之前一个客户,用到6层还是8层的核心板(购买的),在他当地贴片后, ...

沒认真读发的贴,特定问题,线路开路,短路,过孔不通,过孔不良达一定比例视整批有问题,然后板材,其它一律不在约定范围